[UART] STM32H7串口使用传输完成中断后,无限进传输完成中断出不来

楼主(2022-04-21):
请问一下,我这样子操作为什么会进中断出不来呢?我使能空闲中断可以正常使用,使能发送完成中断就会一直进中断,是我配置得问题吗?我把传输完成中断那块频闭掉了

网友A:
楼主这个是做了个什么功能,串口空闲中断配合DMA做不定长接收吗,此贴方案借鉴下:

STM32H7基于STM32CubeMX的串口DMA+空闲中断接收不定长数据实现(HAL库1.9.0自带函数实现)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8553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是做了个什么功能,串口空闲中断配合DMA做不定长接收吗,此贴方案借鉴下:

STM32H7基于STM32Cub ...

好的,谢谢您,我看下,我就是用DMA解决串口不定长收发功能,同时也是为MCU减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是做了个什么功能,串口空闲中断配合DMA做不定长接收吗,此贴方案借鉴下:

STM32H7基于STM32Cub ...

不是很想借助STM32CubeMX,虽然很方便,但是感觉那个版本换个电脑得保持一样的版本,就用的源码移植的FreeRTOS的工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是做了个什么功能,串口空闲中断配合DMA做不定长接收吗,此贴方案借鉴下:

STM32H7基于STM32Cub ...

我这块空闲中断DMA接收不定长数据到没问题,是串口发送使能传输完成中断会一直进中断,造成死机,它必须是发送之前使能中断,发送完成禁止中断才可以,但是这种操作按常理来说是不对的,现在有时间了想解决一下这个问题,上面传输完成中断我是频闭掉的,才不会死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很想借助STM32CubeMX,虽然很方便,但是感觉那个版本换个电脑得保持一样的版本,就用的源码移植的Fre ...

不用借助,这里的借助仅仅是简单的生成下串口和DMA配置而已。你复制出来使用即可。

应用代码都是要自己写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这块空闲中断DMA接收不定长数据到没问题,是串口发送使能传输完成中断会一直进中断,造成死机,它必须 ...

你说的是TXE发送空中断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TXE发送空中断吧。

UART_IT_TC,是这个传输完成中断

网友A:
引用 楼主:
UART_IT_TC,是这个传输完成中断

DMA方式发送也能频繁进入TC中断,岂不是异常了。除非你是DMA循环模式发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DMA方式发送也能频繁进入TC中断,岂不是异常了。除非你是DMA循环模式发送。

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