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阿里云MQTTH服务器后台可以查看与模块是否连接吗?

楼主(2022-04-22):
是这样的,现在在用华芯微特的SWM320+A7670C 模块做一个物联网产品,AT指令都发送成功了,MQTT客户端没有反应,有没有什么好的调试方法查看模块是否和服务器连接了?

网友:
刚好我最近在做和腾讯云的对接,腾讯云有个控制台能看到MQTT客户端有没有登录,阿里云没接触过
我的设备有Cat.1和WIFI,我调试是先调通了WIFI再调Cat.1,调WIFI的时候用到了emqx搭的本地mqtt broker

网友:
点开设备就能看在线状态,在topic里可以发一条消息,看下你的设备是否收得到,或者有个在线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