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该怎么为16位色的屏幕制作颜色准确的UI图片?

楼主(2022-04-22):
PS最低都是24位色, 但是转到16位色的屏幕上, 很多情况下颜色都会出现偏差, 当然这个也和屏幕本身的显示效果有很大关系.
有没有办法直接编辑和预览RGB565颜色的图片呢, 能够直接预览565颜色的效果, 这样不至于作图的时候很好看, 下载到16位屏幕的时候就没法看.
市面上这么多电子设备的屏幕都是16位色的, 按道理这个需求应该算是很普遍吧,

网友A:
这个用各家的GUIBuilder比较方便,像AppWizard,GUIX Studio都可以方便的展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用各家的GUIBuilder比较方便,像AppWizard,GUIX Studio都可以方便的展示。

标准控件自然是可以, 实际上我也没注意每家自己的IED是否也是直出565,
要做一些图形效果的话, 恐怕只能是PS类的专业软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标准控件自然是可以, 实际上我也没注意每家自己的IED是否也是直出565,
要做一些图形效果的话, 恐怕只能 ...

PS主要是做素材用,各种图标,背景图什么的,构建还是要用这些GUIBuilder,方便查看整体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