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控制器] 尝试H7-TOOL的SPI控制器驱动RA8875大屏

楼主(2022-04-22):
当成一个简单的的log消息展示还不错,尝试驱动测试下:

楼主:
RA8875的ID读取还有点问题:

-----------------------------------------------------------------------
---  RA8875
-----------------------------------------------------------------------
SPI_WRITE_DATA = 0x00
SPI_READ_DATA  = 0x40
SPI_WRITE_CMD  = 0x80
SPI_READ_STATUS = 0xC0

-- 写RA8875指令寄存器
function RA8875_WriteCmd(_ucRegAddr)
    SPI_WriteData(0x00, string.char(SPI_WRITE_CMD))
    delayms(1);
    SPI_WriteData(0x00, string.char(_ucRegAddr))
end

--
function RA8875_WriteData(_ucRegValue)
    SPI_WriteData(0x00, string.char(SPI_WRITE_DATA))
    delayms(1);
    SPI_WriteData(0x00, string.char(_ucRegValue))
end

--
function RA8875_ReadData()
    local Value

    SPI_WriteData(0x00, string.char(SPI_READ_DATA))
    delayms(1);
    Value = SPI_ReadData(0x00, 1, 16)

    return Value
end

--
function RA8875_WriteData16(_usRGB)
    SPI_WriteData(0x00, string.char(SPI_READ_DATA))
    delayms(1);
    SPI_WriteData(0x00, string.char(_usRGB/256))
    delayms(1);
    SPI_WriteData(0x00, string.char(SPI_READ_DATA))
    delayms(1);
    SPI_WriteData(0x00, string.char(_usRGB&0x00ff))
    delayms(1);
end

function RA8875_ReadStatus()
    local Value

    SPI_WriteData(0x00, string.char(SPI_READ_STATUS))
    delayms(1);
    Value = SPI_ReadData(0x00, 1, 16)

    return Value
end

function RA8875_ReadReg(_ucRegAddr)
    local Value

    RA8875_WriteCmd(_ucRegAddr)
    delayms(1);
    Value = RA8875_ReadData()

    return Value
end

----------------------------------------------------------------------
--  应用测试代码
-----------------------------------------------------------------------

SPI_Init(4, 0, 1) --频率ID, 时钟相位, 时钟极性
gpio_write(1, 0) --设置输出D1 = 0
delayms(50);
gpio_write(1, 1) --设置输出D1 = 1
delayms(50);
RA8875_ReadReg(0x00)

网友A:
RA8875屏幕切换到SPI模式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RA8875屏幕切换到SPI模式没有

开了,不行,下周再试试。

网友B:
肯定可以的。 就用8875内部的ASCII字库,全英文就好了。代码也简单。 我用的是并口加8875内部字库,显示log信息方便又简洁。
印象中,安富莱的8875屏幕也带了标准汉字字库的flash芯片,那么也可以方便显示汉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可以的。 就用8875内部的ASCII字库,全英文就好了。代码也简单。 我用的是并口加8875内部字库,显示log ...

嗯,用C实现比较简单, LUA实现还得再研究下。

楼主:
今天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