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RTX5中的Unprivileged模式,开启MPU进入 MemManage_Handler

楼主(2022-04-22):
//   <o>Processor mode for Thread execution
//     <0=> Unprivileged mode
//     <1=> Privileged mode
//   <i> Default: Privileged mode

在RTX_Config.h开启Unprivileged mode;
然后 MPU配置如下

void MPU_Config(void)
{
    MPU_Region_InitTypeDef MPU_InitStruct = {0};

    /* Disables the MPU */
    HAL_MPU_Disable();

    /* AXI SRAM CPU/DMA  */
    MPU_InitStruct.Enable = MPU_REGION_ENABLE;
    MPU_InitStruct.Number = MPU_REGION_NUMBER0;
    MPU_InitStruct.BaseAddress = 0x20000000;
    MPU_InitStruct.Size = MPU_REGION_SIZE_64KB;
    MPU_InitStruct.SubRegionDisable = 0x0;
    MPU_InitStruct.TypeExtField = MPU_TEX_LEVEL1;
    MPU_InitStruct.AccessPermission = MPU_REGION_FULL_ACCESS;
    MPU_InitStruct.DisableExec = MPU_INSTRUCTION_ACCESS_ENABLE;
    MPU_InitStruct.IsShareable = MPU_ACCESS_SHAREABLE;
    MPU_InitStruct.IsCacheable = MPU_ACCESS_NOT_CACHEABLE;
    MPU_InitStruct.IsBufferable = MPU_ACCESS_NOT_BUFFERABLE;
    HAL_MPU_ConfigRegion(&MPU_InitStruct);

    /* AXI SRAM CPU  */
    MPU_InitStruct.Enable = MPU_REGION_ENABLE;
    MPU_InitStruct.Number = MPU_REGION_NUMBER1;
    MPU_InitStruct.BaseAddress = 0x24000000;
    MPU_InitStruct.Size = MPU_REGION_SIZE_512KB;
    MPU_InitStruct.SubRegionDisable = 0x0;
    MPU_InitStruct.TypeExtField = MPU_TEX_LEVEL1;
    MPU_InitStruct.AccessPermission = MPU_REGION_FULL_ACCESS;
    MPU_InitStruct.DisableExec = MPU_INSTRUCTION_ACCESS_ENABLE;
    MPU_InitStruct.IsShareable = MPU_ACCESS_NOT_SHAREABLE;
    MPU_InitStruct.IsCacheable = MPU_ACCESS_CACHEABLE;
    MPU_InitStruct.IsBufferable = MPU_ACCESS_BUFFERABLE;
    HAL_MPU_ConfigRegion(&MPU_InitStruct);

    /* AXI SRAM CPU/DMA  */
    MPU_InitStruct.Enable = MPU_REGION_ENABLE;
    MPU_InitStruct.Number = MPU_REGION_NUMBER2;
    MPU_InitStruct.BaseAddress = 0x24070000;
    MPU_InitStruct.Size = MPU_REGION_SIZE_64KB;
    MPU_InitStruct.SubRegionDisable = 0x0;
    MPU_InitStruct.TypeExtField = MPU_TEX_LEVEL1;
    MPU_InitStruct.AccessPermission = MPU_REGION_FULL_ACCESS;
    MPU_InitStruct.DisableExec = MPU_INSTRUCTION_ACCESS_ENABLE;
    MPU_InitStruct.IsShareable = MPU_ACCESS_SHAREABLE;
    MPU_InitStruct.IsCacheable = MPU_ACCESS_NOT_CACHEABLE;
    MPU_InitStruct.IsBufferable = MPU_ACCESS_NOT_BUFFERABLE;
    HAL_MPU_ConfigRegion(&MPU_InitStruct);

    /* SRAM1 */
    MPU_InitStruct.Enable = MPU_REGION_ENABLE;
    MPU_InitStruct.Number = MPU_REGION_NUMBER3;
    MPU_InitStruct.BaseAddress = 0x30000000;
    MPU_InitStruct.Size = MPU_REGION_SIZE_128KB;
    MPU_InitStruct.SubRegionDisable = 0x0;
    MPU_InitStruct.TypeExtField = MPU_TEX_LEVEL1;
    MPU_InitStruct.AccessPermission = MPU_REGION_FULL_ACCESS;
    MPU_InitStruct.DisableExec = MPU_INSTRUCTION_ACCESS_ENABLE;
    MPU_InitStruct.IsShareable = MPU_ACCESS_NOT_SHAREABLE;
    MPU_InitStruct.IsCacheable = MPU_ACCESS_CACHEABLE;
    MPU_InitStruct.IsBufferable = MPU_ACCESS_BUFFERABLE;
    HAL_MPU_ConfigRegion(&MPU_InitStruct);

    /* SRAM2 */
    MPU_InitStruct.Enable = MPU_REGION_ENABLE;
    MPU_InitStruct.Number = MPU_REGION_NUMBER4;
    MPU_InitStruct.BaseAddress = 0x30020000;
    MPU_InitStruct.Size = MPU_REGION_SIZE_128KB;
    MPU_InitStruct.SubRegionDisable = 0x0;
    MPU_InitStruct.TypeExtField = MPU_TEX_LEVEL1;
    MPU_InitStruct.AccessPermission = MPU_REGION_FULL_ACCESS;
    MPU_InitStruct.DisableExec = MPU_INSTRUCTION_ACCESS_ENABLE;
    MPU_InitStruct.IsShareable = MPU_ACCESS_NOT_SHAREABLE;
    MPU_InitStruct.IsCacheable = MPU_ACCESS_CACHEABLE;
    MPU_InitStruct.IsBufferable = MPU_ACCESS_BUFFERABLE;
    HAL_MPU_ConfigRegion(&MPU_InitStruct);

    /* SRAM3 eth TX/RX SRAM Normal Non-cacheable  */
    MPU_InitStruct.Enable = MPU_REGION_ENABLE;
    MPU_InitStruct.Number = MPU_REGION_NUMBER5;
    MPU_InitStruct.BaseAddress = 0x30040000;
    MPU_InitStruct.Size = MPU_REGION_SIZE_32KB;
    MPU_InitStruct.SubRegionDisable = 0x0;
    MPU_InitStruct.TypeExtField = MPU_TEX_LEVEL1;
    MPU_InitStruct.AccessPermission = MPU_REGION_FULL_ACCESS;
    MPU_InitStruct.DisableExec = MPU_INSTRUCTION_ACCESS_ENABLE;
    MPU_InitStruct.IsShareable = MPU_ACCESS_SHAREABLE;
    MPU_InitStruct.IsCacheable = MPU_ACCESS_NOT_CACHEABLE;
    MPU_InitStruct.IsBufferable = MPU_ACCESS_NOT_BUFFERABLE;
    HAL_MPU_ConfigRegion(&MPU_InitStruct);

    /* SRAM4 Normal Non-cacheable  */
    MPU_InitStruct.Enable = MPU_REGION_ENABLE;
    MPU_InitStruct.Number = MPU_REGION_NUMBER6;
    MPU_InitStruct.BaseAddress = 0x38000000;
    MPU_InitStruct.Size = MPU_REGION_SIZE_64KB;
    MPU_InitStruct.SubRegionDisable = 0x0;
    MPU_InitStruct.TypeExtField = MPU_TEX_LEVEL1;
    MPU_InitStruct.AccessPermission = MPU_REGION_FULL_ACCESS;
    MPU_InitStruct.DisableExec = MPU_INSTRUCTION_ACCESS_ENABLE;
    MPU_InitStruct.IsShareable = MPU_ACCESS_SHAREABLE;
    MPU_InitStruct.IsCacheable = MPU_ACCESS_NOT_CACHEABLE;
    MPU_InitStruct.IsBufferable = MPU_ACCESS_NOT_BUFFERABLE;
    HAL_MPU_ConfigRegion(&MPU_InitStruct);

    /* Enables the MPU */
    HAL_MPU_Enable(MPU_HFNMI_PRIVDEF);
}

在进入用户任务的时候直接进入  MemManage_Handler

各位大佬有碰到过吗  ?

网友A:
非特权级下,有大量的内核寄存器不能再访问。

开MPU后,还有点特别,之前做H7,RTX5的特权机章节还专门倒腾了一次。确实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特权级下,有大量的内核寄存器不能再访问。

开MPU后,还有点特别,之前做H7,RTX5的特权机章节还专门 ...

内核寄存器我这边已经处理,应该是MPU哪里有点问题

你说的这个特别指什么意思  ?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内核寄存器我这边已经处理,应该是MPU哪里有点问题

你说的这个特别指什么意思  ?

我排查了几次,没有找到出问题的地方,我暂时已经放弃研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排查了几次,没有找到出问题的地方,我暂时已经放弃研究了。

我也再研究一下,不行的话 我也准备放弃了

网友B:
首先要定位到触发  MemManage_Handler 点,在 Cortex-A 上是有 DFSR DFAR 寄存器来记录对数据进行无权限的操作,如果是无可执行权限的话,可以通过在 MemManage_Handler  查看 LR - 4 的位置,通过反汇编查看是那条指令导致的。

楼主:
SVC_ContextRestore
                LDRB     R1,[R2,#TCB_SF_OFS]    ; Load stack frame information
                LDR      R0,[R2,#TCB_SP_OFS]    ; Load SP
                ORR      LR,R1,#0xFFFFFF00      ; Set EXC_RETURN

                TST      LR,#0x10               ; Check if extended stack frame
                IT       EQ
                VLDMIAEQ R0!,{S16-S31}          ;  Restore VFP S16..S31
                LDMIA    R0!,{R4-R11}           ; Restore R4..R11
                MSR      PSP,R0                 ; Set PSP

SVC_Exit
                BX       LR                     ; Exit from handler

就是执行   BX       LR                     ; Exit from handler  触发的异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要定位到触发  MemManage_Handler 点,在 Cortex-A 上是有 DFSR DFAR 寄存器来记录对数据进行无权限的 ...

感觉就是在handler模式下,读取RAM 恢复 寄存器组的时候 挂了

楼主:
    MPU_InitStruct.Enable = MPU_REGION_ENABLE;
    MPU_InitStruct.Number = MPU_REGION_NUMBER8;
    MPU_InitStruct.BaseAddress = 0x08000000;
    MPU_InitStruct.Size = MPU_REGION_SIZE_2MB;
    MPU_InitStruct.SubRegionDisable = 0x0;
    MPU_InitStruct.TypeExtField = MPU_TEX_LEVEL1;
    MPU_InitStruct.AccessPermission = MPU_REGION_FULL_ACCESS;
    MPU_InitStruct.DisableExec = MPU_INSTRUCTION_ACCESS_ENABLE;
    MPU_InitStruct.IsShareable = MPU_ACCESS_NOT_SHAREABLE;
    MPU_InitStruct.IsCacheable = MPU_ACCESS_CACHEABLE;
    MPU_InitStruct.IsBufferable = MPU_ACCESS_BUFFERABLE;
    HAL_MPU_ConfigRegion(&MPU_InitStruct);

楼主:
大概 可能是  FLASH  指令执行需要配置的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概 可能是  FLASH  指令执行需要配置的原因

这个我修改过,不行。
估计是哪里有专门的配置需要设置下。

楼主:
  增加一个背景4G范围的配置可以 解决这个问题,也就是没有配置特权的都可以访问

  /* Normal Non-cacheable  */
    MPU_InitStruct.Enable = MPU_REGION_ENABLE;
    MPU_InitStruct.Number = MPU_REGION_NUMBER0;
    MPU_InitStruct.BaseAddress = 0x00000000;
    MPU_InitStruct.Size = MPU_REGION_SIZE_4GB;
    MPU_InitStruct.SubRegionDisable = 0x0;
    MPU_InitStruct.TypeExtField = MPU_TEX_LEVEL1;
    MPU_InitStruct.AccessPermission = MPU_REGION_FULL_ACCESS;
    MPU_InitStruct.DisableExec = MPU_INSTRUCTION_ACCESS_ENABLE;
    MPU_InitStruct.IsShareable = MPU_ACCESS_NOT_SHAREABLE;
    MPU_InitStruct.IsCacheable = MPU_ACCESS_NOT_CACHEABLE;
    MPU_InitStruct.IsBufferable = MPU_ACCESS_NOT_BUFFERABLE;
    HAL_MPU_ConfigRegion(&MPU_InitStruct);

网友:
引用 楼主:
增加一个背景4G范围的配置可以 解决这个问题,也就是没有配置特权的都可以访问

  /* Normal Non-c ...

这个之前我也测过,竟然不行,颓了,改天再测测。

楼主:
发一下  测试通过的整体  MPU 配置 ,ITCM  以及  DTCM虽然配置了,按照手册说明应该是不起作用

/* MPU Configuration */
void MPU_Config(void)
{
    MPU_Region_InitTypeDef MPU_InitStruct = {0};

    /* Disables the MPU */
    HAL_MPU_Disable();

    /* Strongly Ordered */
    MPU_InitStruct.Enable = MPU_REGION_ENABLE;
    MPU_InitStruct.Number = MPU_REGION_NUMBER0;
    MPU_InitStruct.BaseAddress = 0x00000000;
    MPU_InitStruct.Size = MPU_REGION_SIZE_4GB;
    MPU_InitStruct.SubRegionDisable = 0x0;
    MPU_InitStruct.TypeExtField = MPU_TEX_LEVEL0;
    MPU_InitStruct.AccessPermission = MPU_REGION_FULL_ACCESS;
    MPU_InitStruct.DisableExec = MPU_INSTRUCTION_ACCESS_ENABLE;
    MPU_InitStruct.IsShareable = MPU_ACCESS_SHAREABLE;
    MPU_InitStruct.IsCacheable = MPU_ACCESS_NOT_CACHEABLE;
    MPU_InitStruct.IsBufferable = MPU_ACCESS_NOT_BUFFERABLE;
    HAL_MPU_ConfigRegion(&MPU_InitStruct);

    /* ITCM CPU Normal  */
    MPU_InitStruct.Enable = MPU_REGION_ENABLE;
    MPU_InitStruct.Number = MPU_REGION_NUMBER1;
    MPU_InitStruct.BaseAddress = 0x00000000;
    MPU_InitStruct.Size = MPU_REGION_SIZE_64KB;
    MPU_InitStruct.SubRegionDisable = 0x0;
    MPU_InitStruct.TypeExtField = MPU_TEX_LEVEL1;
    MPU_InitStruct.AccessPermission = MPU_REGION_FULL_ACCESS;
    MPU_InitStruct.DisableExec = MPU_INSTRUCTION_ACCESS_DISABLE;
    MPU_InitStruct.IsShareable = MPU_ACCESS_NOT_SHAREABLE;
    MPU_InitStruct.IsCacheable = MPU_ACCESS_NOT_CACHEABLE;
    MPU_InitStruct.IsBufferable = MPU_ACCESS_NOT_BUFFERABLE;
    HAL_MPU_ConfigRegion(&MPU_InitStruct);

    /* Code CPU  */
    MPU_InitStruct.Enable = MPU_REGION_ENABLE;
    MPU_InitStruct.Number = MPU_REGION_NUMBER2;
    MPU_InitStruct.BaseAddress = 0x08000000;
    MPU_InitStruct.Size = MPU_REGION_SIZE_2MB;
    MPU_InitStruct.SubRegionDisable = 0x0;
    MPU_InitStruct.TypeExtField = MPU_TEX_LEVEL0;
    MPU_InitStruct.AccessPermission = MPU_REGION_FULL_ACCESS;
    MPU_InitStruct.DisableExec = MPU_INSTRUCTION_ACCESS_ENABLE;
    MPU_InitStruct.IsShareable = MPU_ACCESS_NOT_SHAREABLE;
    MPU_InitStruct.IsCacheable = MPU_ACCESS_CACHEABLE;
    MPU_InitStruct.IsBufferable = MPU_ACCESS_NOT_BUFFERABLE;
    HAL_MPU_ConfigRegion(&MPU_InitStruct);

    /* DTCM-DMA  */
    MPU_InitStruct.Enable = MPU_REGION_ENABLE;
    MPU_InitStruct.Number = MPU_REGION_NUMBER3;
    MPU_InitStruct.BaseAddress = 0x20000000;
    MPU_InitStruct.Size = MPU_REGION_SIZE_64KB;
    MPU_InitStruct.SubRegionDisable = 0x0;
    MPU_InitStruct.TypeExtField = MPU_TEX_LEVEL1;
    MPU_InitStruct.AccessPermission = MPU_REGION_FULL_ACCESS;
    MPU_InitStruct.DisableExec = MPU_INSTRUCTION_ACCESS_DISABLE;
    MPU_InitStruct.IsShareable = MPU_ACCESS_NOT_SHAREABLE;
    MPU_InitStruct.IsCacheable = MPU_ACCESS_NOT_CACHEABLE;
    MPU_InitStruct.IsBufferable = MPU_ACCESS_NOT_BUFFERABLE;
    HAL_MPU_ConfigRegion(&MPU_InitStruct);

    /* DTCM   */
    MPU_InitStruct.Enable = MPU_REGION_ENABLE;
    MPU_InitStruct.Number = MPU_REGION_NUMBER4;
    MPU_InitStruct.BaseAddress = 0x20010000;
    MPU_InitStruct.Size = MPU_REGION_SIZE_64KB;
    MPU_InitStruct.SubRegionDisable = 0x0;
    MPU_InitStruct.TypeExtField = MPU_TEX_LEVEL1;
    MPU_InitStruct.AccessPermission = MPU_REGION_FULL_ACCESS;
    MPU_InitStruct.DisableExec = MPU_INSTRUCTION_ACCESS_DISABLE;
    MPU_InitStruct.IsShareable = MPU_ACCESS_NOT_SHAREABLE;
    MPU_InitStruct.IsCacheable = MPU_ACCESS_NOT_CACHEABLE;
    MPU_InitStruct.IsBufferable = MPU_ACCESS_NOT_BUFFERABLE;
    HAL_MPU_ConfigRegion(&MPU_InitStruct);

    /* AXI SRAM CPU  */
    MPU_InitStruct.Enable = MPU_REGION_ENABLE;
    MPU_InitStruct.Number = MPU_REGION_NUMBER5;
    MPU_InitStruct.BaseAddress = 0x24000000;
    MPU_InitStruct.Size = MPU_REGION_SIZE_512KB;
    MPU_InitStruct.SubRegionDisable = 0x0;
    MPU_InitStruct.TypeExtField = MPU_TEX_LEVEL1;
    MPU_InitStruct.AccessPermission = MPU_REGION_FULL_ACCESS;
    MPU_InitStruct.DisableExec = MPU_INSTRUCTION_ACCESS_DISABLE;
    MPU_InitStruct.IsShareable = MPU_ACCESS_NOT_SHAREABLE;
    MPU_InitStruct.IsCacheable = MPU_ACCESS_CACHEABLE;
    MPU_InitStruct.IsBufferable = MPU_ACCESS_BUFFERABLE;
    HAL_MPU_ConfigRegion(&MPU_InitStruct);

    /* AXI SRAM CPU/DMA  */
    MPU_InitStruct.Enable = MPU_REGION_ENABLE;
    MPU_InitStruct.Number = MPU_REGION_NUMBER6;
    MPU_InitStruct.BaseAddress = 0x24070000;
    MPU_InitStruct.Size = MPU_REGION_SIZE_64KB;
    MPU_InitStruct.SubRegionDisable = 0x0;
    MPU_InitStruct.TypeExtField = MPU_TEX_LEVEL1;
    MPU_InitStruct.AccessPermission = MPU_REGION_FULL_ACCESS;
    MPU_InitStruct.DisableExec = MPU_INSTRUCTION_ACCESS_DISABLE;
    MPU_InitStruct.IsShareable = MPU_ACCESS_SHAREABLE;
    MPU_InitStruct.IsCacheable = MPU_ACCESS_NOT_CACHEABLE;
    MPU_InitStruct.IsBufferable = MPU_ACCESS_NOT_BUFFERABLE;
    HAL_MPU_ConfigRegion(&MPU_InitStruct);

    /* SRAM1 */
    MPU_InitStruct.Enable = MPU_REGION_ENABLE;
    MPU_InitStruct.Number = MPU_REGION_NUMBER7;
    MPU_InitStruct.BaseAddress = 0x30000000;
    MPU_InitStruct.Size = MPU_REGION_SIZE_128KB;
    MPU_InitStruct.SubRegionDisable = 0x0;
    MPU_InitStruct.TypeExtField = MPU_TEX_LEVEL1;
    MPU_InitStruct.AccessPermission = MPU_REGION_FULL_ACCESS;
    MPU_InitStruct.DisableExec = MPU_INSTRUCTION_ACCESS_DISABLE;
    MPU_InitStruct.IsShareable = MPU_ACCESS_NOT_SHAREABLE;
    MPU_InitStruct.IsCacheable = MPU_ACCESS_CACHEABLE;
    MPU_InitStruct.IsBufferable = MPU_ACCESS_BUFFERABLE;
    HAL_MPU_ConfigRegion(&MPU_InitStruct);

    /* SRAM2 */
    MPU_InitStruct.Enable = MPU_REGION_ENABLE;
    MPU_InitStruct.Number = MPU_REGION_NUMBER8;
    MPU_InitStruct.BaseAddress = 0x30020000;
    MPU_InitStruct.Size = MPU_REGION_SIZE_128KB;
    MPU_InitStruct.SubRegionDisable = 0x0;
    MPU_InitStruct.TypeExtField = MPU_TEX_LEVEL1;
    MPU_InitStruct.AccessPermission = MPU_REGION_FULL_ACCESS;
    MPU_InitStruct.DisableExec = MPU_INSTRUCTION_ACCESS_DISABLE;
    MPU_InitStruct.IsShareable = MPU_ACCESS_NOT_SHAREABLE;
    MPU_InitStruct.IsCacheable = MPU_ACCESS_CACHEABLE;
    MPU_InitStruct.IsBufferable = MPU_ACCESS_BUFFERABLE;
    HAL_MPU_ConfigRegion(&MPU_InitStruct);

    /* SRAM3 eth TX/RX SRAM Normal Non-cacheable  */
    MPU_InitStruct.Enable = MPU_REGION_ENABLE;
    MPU_InitStruct.Number = MPU_REGION_NUMBER9;
    MPU_InitStruct.BaseAddress = 0x30040000;
    MPU_InitStruct.Size = MPU_REGION_SIZE_32KB;
    MPU_InitStruct.SubRegionDisable = 0x0;
    MPU_InitStruct.TypeExtField = MPU_TEX_LEVEL1;
    MPU_InitStruct.AccessPermission = MPU_REGION_FULL_ACCESS;
    MPU_InitStruct.DisableExec = MPU_INSTRUCTION_ACCESS_DISABLE;
    MPU_InitStruct.IsShareable = MPU_ACCESS_SHAREABLE;
    MPU_InitStruct.IsCacheable = MPU_ACCESS_NOT_CACHEABLE;
    MPU_InitStruct.IsBufferable = MPU_ACCESS_NOT_BUFFERABLE;
    HAL_MPU_ConfigRegion(&MPU_InitStruct);

    /* SRAM4 Normal Non-cacheable  */
    MPU_InitStruct.Enable = MPU_REGION_ENABLE;
    MPU_InitStruct.Number = MPU_REGION_NUMBER10;
    MPU_InitStruct.BaseAddress = 0x38000000;
    MPU_InitStruct.Size = MPU_REGION_SIZE_64KB;
    MPU_InitStruct.SubRegionDisable = 0x0;
    MPU_InitStruct.TypeExtField = MPU_TEX_LEVEL1;
    MPU_InitStruct.AccessPermission = MPU_REGION_FULL_ACCESS;
    MPU_InitStruct.DisableExec = MPU_INSTRUCTION_ACCESS_DISABLE;
    MPU_InitStruct.IsShareable = MPU_ACCESS_SHAREABLE;
    MPU_InitStruct.IsCacheable = MPU_ACCESS_NOT_CACHEABLE;
    MPU_InitStruct.IsBufferable = MPU_ACCESS_NOT_BUFFERABLE;
    HAL_MPU_ConfigRegion(&MPU_InitStruct);

    /* Enables the MPU */
    HAL_MPU_Enable(MPU_PRIVILEGED_DEFAULT);
}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要定位到触发  MemManage_Handler 点,在 Cortex-A 上是有 DFSR DFAR 寄存器来记录对数据进行无权限的 ...

这位 兄台的 思路挺好,在这个  PM0253  手册中,MemManage fault address register (MMFAR) 这个寄存器 指示了出错位置   When the MMARVALID bit of the MMFSR is set to 1, this field holds the address of the location that generated the MemManage fault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一下  测试通过的整体  MPU 配置 ,ITCM  以及  DTCM虽然配置了,按照手册说明应该是不起作用

/* MPU ...

1、千万不要配置DTCM和ITCM,这个是个错误做法,工程工程复杂了诡异问题很多。他们本身就是和CPU主频一样运行的,无需MPU配置。
2、全部4GB的背景配置最低性能,实际项目上是不可取的,实用价值比较低,应该可以进一步锁定出问题的地址范围。可以考虑再深一步测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位 兄台的 思路挺好,在这个  PM0253  手册中,MemManage fault address register (MMFAR) 这个寄存 ...

这个调试状态看MDK的hardfaults reports调试组件即可,一目了然。

楼主:
void MPU_Config(void)
{
    MPU_Region_InitTypeDef MPU_InitStruct = {0};

    /* Disables the MPU */
    HAL_MPU_Disable();

    /* Strongly Ordered */
    MPU_InitStruct.Enable = MPU_REGION_ENABLE;
    MPU_InitStruct.Number = MPU_REGION_NUMBER0;
    MPU_InitStruct.BaseAddress = 0x00000000;
    MPU_InitStruct.Size = MPU_REGION_SIZE_4GB;
    MPU_InitStruct.SubRegionDisable = 0x0;
    MPU_InitStruct.TypeExtField = MPU_TEX_LEVEL0;
    MPU_InitStruct.AccessPermission = MPU_REGION_FULL_ACCESS;
    MPU_InitStruct.DisableExec = MPU_INSTRUCTION_ACCESS_ENABLE;
    MPU_InitStruct.IsShareable = MPU_ACCESS_SHAREABLE;
    MPU_InitStruct.IsCacheable = MPU_ACCESS_NOT_CACHEABLE;
    MPU_InitStruct.IsBufferable = MPU_ACCESS_NOT_BUFFERABLE;
    HAL_MPU_ConfigRegion(&MPU_InitStruct);

    /* Code CPU  */
    MPU_InitStruct.Enable = MPU_REGION_ENABLE;
    MPU_InitStruct.Number = MPU_REGION_NUMBER2;
    MPU_InitStruct.BaseAddress = 0x08000000;
    MPU_InitStruct.Size = MPU_REGION_SIZE_2MB;
    MPU_InitStruct.SubRegionDisable = 0x0;
    MPU_InitStruct.TypeExtField = MPU_TEX_LEVEL0;
    MPU_InitStruct.AccessPermission = MPU_REGION_FULL_ACCESS;
    MPU_InitStruct.DisableExec = MPU_INSTRUCTION_ACCESS_ENABLE;
    MPU_InitStruct.IsShareable = MPU_ACCESS_NOT_SHAREABLE;
    MPU_InitStruct.IsCacheable = MPU_ACCESS_CACHEABLE;
    MPU_InitStruct.IsBufferable = MPU_ACCESS_NOT_BUFFERABLE;
    HAL_MPU_ConfigRegion(&MPU_InitStruct);

    /* AXI SRAM CPU  */
    MPU_InitStruct.Enable = MPU_REGION_ENABLE;
    MPU_InitStruct.Number = MPU_REGION_NUMBER5;
    MPU_InitStruct.BaseAddress = 0x24000000;
    MPU_InitStruct.Size = MPU_REGION_SIZE_512KB;
    MPU_InitStruct.SubRegionDisable = 0x0;
    MPU_InitStruct.TypeExtField = MPU_TEX_LEVEL1;
    MPU_InitStruct.AccessPermission = MPU_REGION_FULL_ACCESS;
    MPU_InitStruct.DisableExec = MPU_INSTRUCTION_ACCESS_DISABLE;
    MPU_InitStruct.IsShareable = MPU_ACCESS_NOT_SHAREABLE;
    MPU_InitStruct.IsCacheable = MPU_ACCESS_CACHEABLE;
    MPU_InitStruct.IsBufferable = MPU_ACCESS_BUFFERABLE;
    HAL_MPU_ConfigRegion(&MPU_InitStruct);

    /* AXI SRAM CPU/DMA  */
    MPU_InitStruct.Enable = MPU_REGION_ENABLE;
    MPU_InitStruct.Number = MPU_REGION_NUMBER6;
    MPU_InitStruct.BaseAddress = 0x24070000;
    MPU_InitStruct.Size = MPU_REGION_SIZE_64KB;
    MPU_InitStruct.SubRegionDisable = 0x0;
    MPU_InitStruct.TypeExtField = MPU_TEX_LEVEL1;
    MPU_InitStruct.AccessPermission = MPU_REGION_FULL_ACCESS;
    MPU_InitStruct.DisableExec = MPU_INSTRUCTION_ACCESS_DISABLE;
    MPU_InitStruct.IsShareable = MPU_ACCESS_SHAREABLE;
    MPU_InitStruct.IsCacheable = MPU_ACCESS_NOT_CACHEABLE;
    MPU_InitStruct.IsBufferable = MPU_ACCESS_NOT_BUFFERABLE;
    HAL_MPU_ConfigRegion(&MPU_InitStruct);

    /* SRAM1 */
    MPU_InitStruct.Enable = MPU_REGION_ENABLE;
    MPU_InitStruct.Number = MPU_REGION_NUMBER7;
    MPU_InitStruct.BaseAddress = 0x30000000;
    MPU_InitStruct.Size = MPU_REGION_SIZE_128KB;
    MPU_InitStruct.SubRegionDisable = 0x0;
    MPU_InitStruct.TypeExtField = MPU_TEX_LEVEL1;
    MPU_InitStruct.AccessPermission = MPU_REGION_FULL_ACCESS;
    MPU_InitStruct.DisableExec = MPU_INSTRUCTION_ACCESS_DISABLE;
    MPU_InitStruct.IsShareable = MPU_ACCESS_NOT_SHAREABLE;
    MPU_InitStruct.IsCacheable = MPU_ACCESS_CACHEABLE;
    MPU_InitStruct.IsBufferable = MPU_ACCESS_BUFFERABLE;
    HAL_MPU_ConfigRegion(&MPU_InitStruct);

    /* SRAM2 */
    MPU_InitStruct.Enable = MPU_REGION_ENABLE;
    MPU_InitStruct.Number = MPU_REGION_NUMBER8;
    MPU_InitStruct.BaseAddress = 0x30020000;
    MPU_InitStruct.Size = MPU_REGION_SIZE_128KB;
    MPU_InitStruct.SubRegionDisable = 0x0;
    MPU_InitStruct.TypeExtField = MPU_TEX_LEVEL1;
    MPU_InitStruct.AccessPermission = MPU_REGION_FULL_ACCESS;
    MPU_InitStruct.DisableExec = MPU_INSTRUCTION_ACCESS_DISABLE;
    MPU_InitStruct.IsShareable = MPU_ACCESS_NOT_SHAREABLE;
    MPU_InitStruct.IsCacheable = MPU_ACCESS_CACHEABLE;
    MPU_InitStruct.IsBufferable = MPU_ACCESS_BUFFERABLE;
    HAL_MPU_ConfigRegion(&MPU_InitStruct);

    /* SRAM3 eth TX/RX SRAM Normal Non-cacheable  */
    MPU_InitStruct.Enable = MPU_REGION_ENABLE;
    MPU_InitStruct.Number = MPU_REGION_NUMBER9;
    MPU_InitStruct.BaseAddress = 0x30040000;
    MPU_InitStruct.Size = MPU_REGION_SIZE_32KB;
    MPU_InitStruct.SubRegionDisable = 0x0;
    MPU_InitStruct.TypeExtField = MPU_TEX_LEVEL1;
    MPU_InitStruct.AccessPermission = MPU_REGION_FULL_ACCESS;
    MPU_InitStruct.DisableExec = MPU_INSTRUCTION_ACCESS_DISABLE;
    MPU_InitStruct.IsShareable = MPU_ACCESS_SHAREABLE;
    MPU_InitStruct.IsCacheable = MPU_ACCESS_NOT_CACHEABLE;
    MPU_InitStruct.IsBufferable = MPU_ACCESS_NOT_BUFFERABLE;
    HAL_MPU_ConfigRegion(&MPU_InitStruct);

    /* SRAM4 Normal Non-cacheable  */
    MPU_InitStruct.Enable = MPU_REGION_ENABLE;
    MPU_InitStruct.Number = MPU_REGION_NUMBER10;
    MPU_InitStruct.BaseAddress = 0x38000000;
    MPU_InitStruct.Size = MPU_REGION_SIZE_64KB;
    MPU_InitStruct.SubRegionDisable = 0x0;
    MPU_InitStruct.TypeExtField = MPU_TEX_LEVEL1;
    MPU_InitStruct.AccessPermission = MPU_REGION_FULL_ACCESS;
    MPU_InitStruct.DisableExec = MPU_INSTRUCTION_ACCESS_DISABLE;
    MPU_InitStruct.IsShareable = MPU_ACCESS_SHAREABLE;
    MPU_InitStruct.IsCacheable = MPU_ACCESS_NOT_CACHEABLE;
    MPU_InitStruct.IsBufferable = MPU_ACCESS_NOT_BUFFERABLE;
    HAL_MPU_ConfigRegion(&MPU_InitStruct);

    /* Peripheral  */
    MPU_InitStruct.Enable = MPU_REGION_ENABLE;
    MPU_InitStruct.Number = MPU_REGION_NUMBER11;
    MPU_InitStruct.BaseAddress = 0x40000000;
    MPU_InitStruct.Size = MPU_REGION_SIZE_512MB;
    MPU_InitStruct.SubRegionDisable = 0x0;
    MPU_InitStruct.TypeExtField = MPU_TEX_LEVEL2;
    MPU_InitStruct.AccessPermission = MPU_REGION_FULL_ACCESS;
    MPU_InitStruct.DisableExec = MPU_INSTRUCTION_ACCESS_DISABLE;
    MPU_InitStruct.IsShareable = MPU_ACCESS_NOT_SHAREABLE;
    MPU_InitStruct.IsCacheable = MPU_ACCESS_NOT_CACHEABLE;
    MPU_InitStruct.IsBufferable = MPU_ACCESS_NOT_BUFFERABLE;
    HAL_MPU_ConfigRegion(&MPU_InitStruct);

    /* Enables the MPU */
    HAL_MPU_Enable(MPU_PRIVILEGED_DEFAULT);
}

接收建议,修改如上

我觉得背景配置需要比较保守,需要用到哪一部分就都配置上,所有的RAM都配置了,外设也配置了,我觉的性能没问题

楼主:
参考  AN4838.pdf 中的存储分配,我觉的都配置上就不会损失性能

楼主:
再次 更正一下 ,去掉ITCM 以及 DTCM 之后程序运行异常 ,还是使用如下配置

/* MPU Configuration */
void MPU_Config(void)
{
    MPU_Region_InitTypeDef MPU_InitStruct = {0};

    /* Disables the MPU */
    HAL_MPU_Disable();

    /* Strongly Ordered */
    MPU_InitStruct.Enable = MPU_REGION_ENABLE;
    MPU_InitStruct.Number = MPU_REGION_NUMBER0;
    MPU_InitStruct.BaseAddress = 0x00000000;
    MPU_InitStruct.Size = MPU_REGION_SIZE_4GB;
    MPU_InitStruct.SubRegionDisable = 0x0;
    MPU_InitStruct.TypeExtField = MPU_TEX_LEVEL0;
    MPU_InitStruct.AccessPermission = MPU_REGION_FULL_ACCESS;
    MPU_InitStruct.DisableExec = MPU_INSTRUCTION_ACCESS_ENABLE;
    MPU_InitStruct.IsShareable = MPU_ACCESS_SHAREABLE;
    MPU_InitStruct.IsCacheable = MPU_ACCESS_NOT_CACHEABLE;
    MPU_InitStruct.IsBufferable = MPU_ACCESS_NOT_BUFFERABLE;
    HAL_MPU_ConfigRegion(&MPU_InitStruct);

    /* ITCM CPU Normal  */
    MPU_InitStruct.Enable = MPU_REGION_ENABLE;
    MPU_InitStruct.Number = MPU_REGION_NUMBER1;
    MPU_InitStruct.BaseAddress = 0x00000000;
    MPU_InitStruct.Size = MPU_REGION_SIZE_64KB;
    MPU_InitStruct.SubRegionDisable = 0x0;
    MPU_InitStruct.TypeExtField = MPU_TEX_LEVEL1;
    MPU_InitStruct.AccessPermission = MPU_REGION_FULL_ACCESS;
    MPU_InitStruct.DisableExec = MPU_INSTRUCTION_ACCESS_DISABLE;
    MPU_InitStruct.IsShareable = MPU_ACCESS_NOT_SHAREABLE;
    MPU_InitStruct.IsCacheable = MPU_ACCESS_NOT_CACHEABLE;
    MPU_InitStruct.IsBufferable = MPU_ACCESS_NOT_BUFFERABLE;
    HAL_MPU_ConfigRegion(&MPU_InitStruct);

    /* Code CPU  */
    MPU_InitStruct.Enable = MPU_REGION_ENABLE;
    MPU_InitStruct.Number = MPU_REGION_NUMBER2;
    MPU_InitStruct.BaseAddress = 0x08000000;
    MPU_InitStruct.Size = MPU_REGION_SIZE_2MB;
    MPU_InitStruct.SubRegionDisable = 0x0;
    MPU_InitStruct.TypeExtField = MPU_TEX_LEVEL0;
    MPU_InitStruct.AccessPermission = MPU_REGION_FULL_ACCESS;
    MPU_InitStruct.DisableExec = MPU_INSTRUCTION_ACCESS_ENABLE;
    MPU_InitStruct.IsShareable = MPU_ACCESS_NOT_SHAREABLE;
    MPU_InitStruct.IsCacheable = MPU_ACCESS_CACHEABLE;
    MPU_InitStruct.IsBufferable = MPU_ACCESS_NOT_BUFFERABLE;
    HAL_MPU_ConfigRegion(&MPU_InitStruct);

    /* DTCM-DMA  */
    MPU_InitStruct.Enable = MPU_REGION_ENABLE;
    MPU_InitStruct.Number = MPU_REGION_NUMBER3;
    MPU_InitStruct.BaseAddress = 0x20000000;
    MPU_InitStruct.Size = MPU_REGION_SIZE_64KB;
    MPU_InitStruct.SubRegionDisable = 0x0;
    MPU_InitStruct.TypeExtField = MPU_TEX_LEVEL1;
    MPU_InitStruct.AccessPermission = MPU_REGION_FULL_ACCESS;
    MPU_InitStruct.DisableExec = MPU_INSTRUCTION_ACCESS_DISABLE;
    MPU_InitStruct.IsShareable = MPU_ACCESS_NOT_SHAREABLE;
    MPU_InitStruct.IsCacheable = MPU_ACCESS_NOT_CACHEABLE;
    MPU_InitStruct.IsBufferable = MPU_ACCESS_NOT_BUFFERABLE;
    HAL_MPU_ConfigRegion(&MPU_InitStruct);

    /* DTCM   */
    MPU_InitStruct.Enable = MPU_REGION_ENABLE;
    MPU_InitStruct.Number = MPU_REGION_NUMBER4;
    MPU_InitStruct.BaseAddress = 0x20010000;
    MPU_InitStruct.Size = MPU_REGION_SIZE_64KB;
    MPU_InitStruct.SubRegionDisable = 0x0;
    MPU_InitStruct.TypeExtField = MPU_TEX_LEVEL1;
    MPU_InitStruct.AccessPermission = MPU_REGION_FULL_ACCESS;
    MPU_InitStruct.DisableExec = MPU_INSTRUCTION_ACCESS_DISABLE;
    MPU_InitStruct.IsShareable = MPU_ACCESS_NOT_SHAREABLE;
    MPU_InitStruct.IsCacheable = MPU_ACCESS_NOT_CACHEABLE;
    MPU_InitStruct.IsBufferable = MPU_ACCESS_NOT_BUFFERABLE;
    HAL_MPU_ConfigRegion(&MPU_InitStruct);

    /* AXI SRAM CPU  */
    MPU_InitStruct.Enable = MPU_REGION_ENABLE;
    MPU_InitStruct.Number = MPU_REGION_NUMBER5;
    MPU_InitStruct.BaseAddress = 0x24000000;
    MPU_InitStruct.Size = MPU_REGION_SIZE_512KB;
    MPU_InitStruct.SubRegionDisable = 0x0;
    MPU_InitStruct.TypeExtField = MPU_TEX_LEVEL1;
    MPU_InitStruct.AccessPermission = MPU_REGION_FULL_ACCESS;
    MPU_InitStruct.DisableExec = MPU_INSTRUCTION_ACCESS_DISABLE;
    MPU_InitStruct.IsShareable = MPU_ACCESS_NOT_SHAREABLE;
    MPU_InitStruct.IsCacheable = MPU_ACCESS_CACHEABLE;
    MPU_InitStruct.IsBufferable = MPU_ACCESS_BUFFERABLE;
    HAL_MPU_ConfigRegion(&MPU_InitStruct);

    /* AXI SRAM CPU/DMA  */
    MPU_InitStruct.Enable = MPU_REGION_ENABLE;
    MPU_InitStruct.Number = MPU_REGION_NUMBER6;
    MPU_InitStruct.BaseAddress = 0x24070000;
    MPU_InitStruct.Size = MPU_REGION_SIZE_64KB;
    MPU_InitStruct.SubRegionDisable = 0x0;
    MPU_InitStruct.TypeExtField = MPU_TEX_LEVEL1;
    MPU_InitStruct.AccessPermission = MPU_REGION_FULL_ACCESS;
    MPU_InitStruct.DisableExec = MPU_INSTRUCTION_ACCESS_DISABLE;
    MPU_InitStruct.IsShareable = MPU_ACCESS_SHAREABLE;
    MPU_InitStruct.IsCacheable = MPU_ACCESS_NOT_CACHEABLE;
    MPU_InitStruct.IsBufferable = MPU_ACCESS_NOT_BUFFERABLE;
    HAL_MPU_ConfigRegion(&MPU_InitStruct);

    /* SRAM1 */
    MPU_InitStruct.Enable = MPU_REGION_ENABLE;
    MPU_InitStruct.Number = MPU_REGION_NUMBER7;
    MPU_InitStruct.BaseAddress = 0x30000000;
    MPU_InitStruct.Size = MPU_REGION_SIZE_128KB;
    MPU_InitStruct.SubRegionDisable = 0x0;
    MPU_InitStruct.TypeExtField = MPU_TEX_LEVEL1;
    MPU_InitStruct.AccessPermission = MPU_REGION_FULL_ACCESS;
    MPU_InitStruct.DisableExec = MPU_INSTRUCTION_ACCESS_DISABLE;
    MPU_InitStruct.IsShareable = MPU_ACCESS_NOT_SHAREABLE;
    MPU_InitStruct.IsCacheable = MPU_ACCESS_CACHEABLE;
    MPU_InitStruct.IsBufferable = MPU_ACCESS_BUFFERABLE;
    HAL_MPU_ConfigRegion(&MPU_InitStruct);

    /* SRAM2 */
    MPU_InitStruct.Enable = MPU_REGION_ENABLE;
    MPU_InitStruct.Number = MPU_REGION_NUMBER8;
    MPU_InitStruct.BaseAddress = 0x30020000;
    MPU_InitStruct.Size = MPU_REGION_SIZE_128KB;
    MPU_InitStruct.SubRegionDisable = 0x0;
    MPU_InitStruct.TypeExtField = MPU_TEX_LEVEL1;
    MPU_InitStruct.AccessPermission = MPU_REGION_FULL_ACCESS;
    MPU_InitStruct.DisableExec = MPU_INSTRUCTION_ACCESS_DISABLE;
    MPU_InitStruct.IsShareable = MPU_ACCESS_NOT_SHAREABLE;
    MPU_InitStruct.IsCacheable = MPU_ACCESS_CACHEABLE;
    MPU_InitStruct.IsBufferable = MPU_ACCESS_BUFFERABLE;
    HAL_MPU_ConfigRegion(&MPU_InitStruct);

    /* SRAM3 eth TX/RX SRAM Normal Non-cacheable  */
    MPU_InitStruct.Enable = MPU_REGION_ENABLE;
    MPU_InitStruct.Number = MPU_REGION_NUMBER9;
    MPU_InitStruct.BaseAddress = 0x30040000;
    MPU_InitStruct.Size = MPU_REGION_SIZE_32KB;
    MPU_InitStruct.SubRegionDisable = 0x0;
    MPU_InitStruct.TypeExtField = MPU_TEX_LEVEL1;
    MPU_InitStruct.AccessPermission = MPU_REGION_FULL_ACCESS;
    MPU_InitStruct.DisableExec = MPU_INSTRUCTION_ACCESS_DISABLE;
    MPU_InitStruct.IsShareable = MPU_ACCESS_SHAREABLE;
    MPU_InitStruct.IsCacheable = MPU_ACCESS_NOT_CACHEABLE;
    MPU_InitStruct.IsBufferable = MPU_ACCESS_NOT_BUFFERABLE;
    HAL_MPU_ConfigRegion(&MPU_InitStruct);

    /* SRAM4 Normal Non-cacheable  */
    MPU_InitStruct.Enable = MPU_REGION_ENABLE;
    MPU_InitStruct.Number = MPU_REGION_NUMBER10;
    MPU_InitStruct.BaseAddress = 0x38000000;
    MPU_InitStruct.Size = MPU_REGION_SIZE_64KB;
    MPU_InitStruct.SubRegionDisable = 0x0;
    MPU_InitStruct.TypeExtField = MPU_TEX_LEVEL1;
    MPU_InitStruct.AccessPermission = MPU_REGION_FULL_ACCESS;
    MPU_InitStruct.DisableExec = MPU_INSTRUCTION_ACCESS_DISABLE;
    MPU_InitStruct.IsShareable = MPU_ACCESS_SHAREABLE;
    MPU_InitStruct.IsCacheable = MPU_ACCESS_NOT_CACHEABLE;
    MPU_InitStruct.IsBufferable = MPU_ACCESS_NOT_BUFFERABLE;
    HAL_MPU_ConfigRegion(&MPU_InitStruct);

    /* Peripheral  */
    MPU_InitStruct.Enable = MPU_REGION_ENABLE;
    MPU_InitStruct.Number = MPU_REGION_NUMBER11;
    MPU_InitStruct.BaseAddress = 0x40000000;
    MPU_InitStruct.Size = MPU_REGION_SIZE_512MB;
    MPU_InitStruct.SubRegionDisable = 0x0;
    MPU_InitStruct.TypeExtField = MPU_TEX_LEVEL2;
    MPU_InitStruct.AccessPermission = MPU_REGION_FULL_ACCESS;
    MPU_InitStruct.DisableExec = MPU_INSTRUCTION_ACCESS_DISABLE;
    MPU_InitStruct.IsShareable = MPU_ACCESS_NOT_SHAREABLE;
    MPU_InitStruct.IsCacheable = MPU_ACCESS_NOT_CACHEABLE;
    MPU_InitStruct.IsBufferable = MPU_ACCESS_NOT_BUFFERABLE;
    HAL_MPU_ConfigRegion(&MPU_InitStruct);

    /* Enables the MPU */
    HAL_MPU_Enable(MPU_PRIVILEGED_DEFAULT);
}

网友A:
昨晚倒腾了下,发现仅需前1GB空间任意配置个MPU策略,就可以正常使用,真是诡异至极,比如我下面是配置为最高性能,竟然也正常。

看来这个里面还有猫腻,后面有时间再深究下。
	MPU_InitStruct.Enable           = MPU_REGION_ENABLE;
	MPU_InitStruct.BaseAddress      = 0x00000000;
	MPU_InitStruct.Size             = MPU_REGION_SIZE_1GB;
	MPU_InitStruct.AccessPermission = MPU_REGION_FULL_ACCESS;
	MPU_InitStruct.IsBufferable     = MPU_ACCESS_BUFFERABLE;
	MPU_InitStruct.IsCacheable      = MPU_ACCESS_CACHEABLE;
	MPU_InitStruct.IsShareable      = MPU_ACCESS_NOT_SHAREABLE;
	MPU_InitStruct.Number           = MPU_REGION_NUMBER0;
	MPU_InitStruct.TypeExtField     = MPU_TEX_LEVEL1;
	MPU_InitStruct.SubRegionDisable = 0x00;
	MPU_InitStruct.DisableExec      = MPU_INSTRUCTION_ACCESS_ENABLE;

	HAL_MPU_ConfigRegion(&MPU_InitStruct);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昨晚倒腾了下,发现仅需前1GB空间任意配置个MPU策略,就可以正常使用,真是诡异至极,比如我下面是配置为最 ...

按照 19#的图片显示,使用外设的话  至少要配置 1.5G 位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照 19#的图片显示,使用外设的话  至少要配置 1.5G 位置

感觉这个里面应该哪里有个机关

网友A:
这个问题已经找到根了。
上周弄ThreadX的动态APP加载MPU管理发现了这个问题。非特权级模式下,并且开启了MPU了,只有MPU使能的区域才可以访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已经找到根了。
上周弄ThreadX的动态APP加载MPU管理发现了这个问题。非特权级模式下,并且开启了M ...

深入研究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