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wIP] 当路由启动还没完成时STM32如何获取DHCP?

楼主(2022-04-22):
当路由启动还没完成时STM32如何获取DHCP?

怎样像PC电脑一样,重新插拔网线不用获取DHCP(因为路由重启,RMII获取网线状态此时是断开连接的,但是一会连上之后未必路由软件真正启动完成,也不会分配地址)。
有什么机制可以实时检测,中途路由重启或者更换路由器,STM32能自动重新开始DHCP请求?

我测试过,仅仅调用  dhcp_start  dhcp_stop  这两个函数只有第一次有效。在运行过程中再次调用依然不会分配IP。

多谢!!

网友:
现在用的是什么协议栈,可以考虑我此贴的方案,用来解决DHCP问题也是可以的。

【实战经验分享】一劳永逸的解决网线随意热插拔问题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id=95386&fromuid=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