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STM32F4有RTC的秒中断吗?

楼主(2022-04-23):
STM32F4有RTC的秒中断吗,记得F1是有的,F4貌似没看到,有哪位大哥知道吗? 秒中断还是很实用的,没有的话靠查询还是比较浪费资源的

网友A:
F4系列不需要了,F1的RTC比较简单,就是个简单的计数器,而F4是真正的RTC。每秒会自动更新,不需要你去查询。

秒中断反而占用中断资源。需要的时候读取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F4系列不需要了,F1的RTC比较简单,就是个简单的计数器,而F4是真正的RTC。每秒会自动更新,不需要你去查询 ...

那我怎么判断新的1S来了  目前我是通过查询的方法(10ms查询一次) 还是挺麻烦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怎么判断新的1S来了  目前我是通过查询的方法(10ms查询一次) 还是挺麻烦的

你查询这个干什么,你的显示机制有问题啊。

以emWin为例,我们要在主界面显示实现时间,我们仅需创建个emWin自带的软件定时器TIMER即可,每秒读取一次更新即可。其它的GUI同理,都有软件TIMER玩法。

网友:
win11都不显示秒针了,就是不希望这种周期的中断。

楼主:
好吧!谢谢各位

网友:
有秒中断,1秒更新一次

网友:
看了下F401,没有每秒中断,但它支持亚秒的时间信息,你计算出到下次需要刷新的时刻,基本上刷新就很准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