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请教做电力保护的坛友“断相和不平衡保护故障防误动“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2-04-23):
我的理解是“断相和不平衡保护故障防误动“是指装置的CT断线引起误认为是电流断相或不平衡保护故障而导致误跳闸,所以需要软件需要能够判断CT断线还是断相或不平衡?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

网友A:
简单的,可以这么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的,可以这么理解。

硬汉兄,用什么办法去区分,给个思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硬汉兄,用什么办法去区分,给个思路

CT断线还是断相或不平衡吗,这个我没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CT断线还是断相或不平衡吗,这个我没经验。

对,能顾判断到CT断线,防止断相和不平衡保护误动作,你说简单的,我以为是你弄过

网友B(2022-06-17):
引用 楼主:
对,能顾判断到CT断线,防止断相和不平衡保护误动作,你说简单的,我以为是你弄过

断相保护闭锁不平衡保护,提高准确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断相保护闭锁不平衡保护,提高准确性吧

不是断相保护闭锁不平衡保护,是CT断线闭锁断相保护和不平衡保护

网友C:
CT断线的判断目前流派很多,个人觉得并没有一个完全完善的方案。大体思路上可以通过以下几点1、如果有外接零序电流,那么出现断线后外接零序和自产零序的差异会很大。2、有自产零序电流,却无自产零序电压。3、断线一般伴随的是电流的减小,而故障时电流一般是增大。

楼主(2022-07-19):
引用 网友C:
CT断线的判断目前流派很多,个人觉得并没有一个完全完善的方案。大体思路上可以通过以下几点1、如果有外接 ...

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你说的这三个点,只要其中一点能满足就判定为CT断线。 另外,我感觉这些检测方法或者说市面上任何一家产品的方法没有说绝对可靠的方法的吧,在实际的电力系统运行过程中应该也会出现漏判或误判的吧。

网友:
南瑞 南自 许继  可以看他们的说明书上有CT断线的判别方法

网友B(2022-09-05):
坛友是做哪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坛友是做哪块的?

低压保护装置这块的,微机电动机保护,微机线路保护这类

网友(2022-11-29):
引用 楼主:
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你说的这三个点,只要其中一点能满足就判定为CT断线。 另外,我感觉这些检测方法或 ...

CT这个东西还有点特殊,不像PT一般只用判是否断线。实际上CT除了断线还有接触不良的情形,这导致判断起来更为复杂。并且CT断线还区分是单相,还是多相断线的问题。目前国内主流的厂家做法也存在一些差异,只能说减少因为CT异常导致误判,但是还是难以避免漏判和误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