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软全家桶] 我在windows下开发arm系列单片机、用c和c++,用哪个集成环境比较好?

楼主(2022-04-23):
我在windows下开发arm系列单片机、用c和c++,用哪个集成环境比较好?vscode+gcc+cmake和 Embedded Studio和RT-Thread这3个中间犹豫呢?

网友:
这个熟悉那个用那个就行,都支持。

网友:
看水平、精力、以及愿意折腾的程度,如果不愿意折腾,只想安安静静舒舒服服简简单单的写代码,那就keil mdk吧。

网友:
如果是刚接触推荐KEIL MDK,简单容易上手.

网友A:
KEIL MDK容易上手; Embedded Studio稳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KEIL MDK容易上手; Embedded Studio稳定

Embedded Studio版本发布太频繁了,经常纠结要不要更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Embedded Studio版本发布太频繁了,经常纠结要不要更新。

完全没必要频繁更新,我是从LM3S6911搞到STM32F107/429,最后是Nuc972,Embedded Studio全部支持。
最主要是和JLINK配合稳定,下载调试速度快,实在是受不了MDK时不时莫名崩溃的绝症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完全没必要频繁更新,我是从LM3S6911搞到STM32F107/429,最后是Nuc972,Embedded Studio全部支持。
最主 ...

比如我用的国产复旦微和雅特力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比如我用的国产复旦微和雅特力呢

我就在用雅特力啊,AT32F4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