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A2D] H750 DMA2D诡异问题,求助硬汉哥和各路大神

楼主(2022-04-24):
H750 FMC+DMA2D刷RGB565图片,TFTLCD显示图片会撕裂错位,隔几行会多几个黑色像素,导致后面图片数据逐渐错开了。配置不同的行和列分配,现象还不一样,有好有坏。
H750 480M,内部FLASH跑程序,图片在AXI RAM里
正常和异常详细对比见图

正常和异常配置对比

正常和异常配置对比

楼主:
如果是正常调用这种
DMA2D_Copy(width, height, 0, 0, (uint32_t)bitmap, 0xC0800000);
那更严重,每行都会莫名其妙多四五个黑色像素点,错位更严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是正常调用这种
DMA2D_Copy(width, height, 0, 0, (uint32_t)bitmap, 0xC0800000);
那更严重,每行都 ...

分享下图片和你要绘制的目标位置,我帮你测试下。

楼主:
@eric2013,感谢硬汉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享下图片和你要绘制的目标位置,我帮你测试下。

附件在上一楼的回复中附上了。感谢硬汉哥

网友:
帮你用我们V7板子测试了下,没问题。

网友A:
我的测试代码
	/* 第3个图:显示RGB565位图 ##############################################################*/
	LCD_DispStr(328, 2, "刷RGB565位图", &tFont);
	_DMA2D_Copy((uint32_t *)bitmapStLogo_162x124,                              /* 位图地址 */
			    (uint32_t *)(SDRAM_LCD_BUF1 + g_LcdWidth*20*2 + 328*2),       /* 显示起始地址(328, 20) */
			    162,                                                          /* 位图长 */
			    124,                                                          /* 位图高 */
			    0,                                                            /* 位图行偏移 */
			    g_LcdWidth-162,                                               /* 目标区行偏移 */
				LTDC_PIXEL_FORMAT_RGB565);                                    /* 目标区颜色格式 */

*********************************************************************************************************
*	函 数 名: _DMA2D_Copy
*	功能说明: 通过DMA2D从前景层复制指定区域的颜色数据到目标区域
*	形    参: pSrc          颜色数据源地址
*             pDst          颜色数据目的地址
*             xSize         目的区域的X轴大小,即每行像素数
*             ySize         目的区域的Y轴大小,即行数
*             OffLineSrc    前景层图像的行偏移
*             OffLineDst    输出的行偏移
*             PixelFormat   目标区颜色格式
*	返 回 值: 无
*********************************************************************************************************
*/
static void _DMA2D_Copy(void * pSrc,
	                    void * pDst,
						uint32_t xSize,
						uint32_t ySize,
						uint32_t OffLineSrc,
						uint32_t OffLineDst,
						uint32_t PixelFormat)
{

	/* DMA2D采用存储器到存储器模式, 这种模式是前景层作为DMA2D输入 */
	DMA2D->CR      = 0x00000000UL | (1 << 9);
	DMA2D->FGMAR   = (uint32_t)pSrc;
	DMA2D->OMAR    = (uint32_t)pDst;
	DMA2D->FGOR    = OffLineSrc;
	DMA2D->OOR     = OffLineDst;

	/* 前景层和输出区域都采用的RGB565颜色格式 */
	DMA2D->FGPFCCR = LTDC_PIXEL_FORMAT_RGB565;
	DMA2D->OPFCCR  = LTDC_PIXEL_FORMAT_RGB565;

	DMA2D->NLR     = (uint32_t)(xSize << 16) | (uint16_t)ySize;

	/* 启动传输 */
	DMA2D->CR   |= DMA2D_CR_START;

	/* 等待DMA2D传输完成 */
	while (DMA2D->CR & DMA2D_CR_START)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测试代码
[mw_shl_code=c,true]        /* 第3个图:显示RGB565位图 ###################################### ...

用了一模一样的代码刷DMA2D,现象一模一样,都是错位,刷RAM就行一模一样,刷FMC的8080屏幕就不行错位,找不出原因

楼主:
由手机上传

由手机上传

由手机上传

由手机上传

我造了一个最严重的情况,黄色为WR信号,绿色为DB,发白色时DB理论全为高,正常的波形的确全为高,异常的波形有低电平,就形成了黑色像素,造成图片错位了
硬汉哥帮忙再看看,感谢

楼主:
由手机上传

由手机上传

补充问题现象。正常显示时,会有黑色像素,把图像都错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补充问题现象。正常显示时,会有黑色像素,把图像都错位了

我知道怎么回事了,我以为你这个是RGB接口显示屏。

你这个是FMCJ接口屏,这种屏你得开窗测试啊。图片多大,你就开多大的窗口,这里的窗口是指的显示屏的窗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怎么回事了,我以为你这个是RGB接口显示屏。

你这个是FMCJ接口屏,这种屏你得开窗测试啊。图片 ...

刷图片前,会先设置开始结束的xy地址。
我刚改HAL库测试效果也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怎么回事了,我以为你这个是RGB接口显示屏。

你这个是FMCJ接口屏,这种屏你得开窗测试啊。图片 ...

反复实验得出结论,DMA2D驱动FMC刷图片
LL_DMA2D_SetNbrOfPixelsPerLines(DMA2D, linePixelNum);中的linePixelNum即每行点数,或者称为xSize,必须为4的整数倍
而LL_DMA2D_SetNbrOfLines(DMA2D, lineNum);中的lineNum即多少行,或者称为ySize,没有限制是某数的整数倍

遵循这个原则,DMA2D驱动FMC刷图片就没有错位出现了。

xSize,必须为4的整数倍,这个在H750参考手册有说明吗?我没有找到。在勘误手册也没有说明

求助下硬汉哥对此有没有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怎么回事了,我以为你这个是RGB接口显示屏。

你这个是FMCJ接口屏,这种屏你得开窗测试啊。图片 ...

这样的话,图片x宽度非4个像素整数倍的话,还不好直接DMA2D刷屏,要先开个全屏缓冲,刷到缓冲上后再刷x为4的整数倍的区域到FMC,这样很麻烦浪费资源。。。不知道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楼主:
测试了下,R2M填纯色,x宽度也必须是4的整数倍,否则也会有黑色像素导致错位

网友(2022-06-30):
st官方有篇应用笔记刚好就是这个:
在STM32L496xx/L4A6xx/L4Rxxx/L4Sxxx微控制器上使用Chorm-ART Accelerator ™来刷新LCD-TFT显示器
https://www.st.com/content/ccc/r ... s/zh.DM00338361.pdf

网友:
不过大概看了下,似乎里面演示的像素尺寸都是整倍数尺寸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试了下,R2M填纯色,x宽度也必须是4的整数倍,否则也会有黑色像素导致错位

貌似可以吧图片的大小 缩放成 4 的倍数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