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ThreadX动态APP玩法的里面不使能MPU的话,ThreadX直接将其关闭了,这点不合理

楼主(2022-04-24):
感觉这里处理的不合理,如果不使用ThreadX自带的MPU管理,ThreadX不应该接管任何MPU操作,ThreadX这里直接将其关闭了,这个处理不合理,导致用户自己的MPU配置没法使用了。

网友A:
必须使用ThreadX自带的MPU管理,这个和用户自己BSP部分的MPU设置,会不会冲突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必须使用ThreadX自带的MPU管理,这个和用户自己BSP部分的MPU设置,会不会冲突呢?

冲突,直接把这两条汇编注释掉就行了,非常方便。

网友:
非常期待硬汉大哥的例程

网友B:
研究的很深哟,
你这个是哪个版本里面的 ???

我在 tx os v6.1.10 里面没有找到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研究的很深哟,
你这个是哪个版本里面的 ???

就是6.1.10里面的,对应的module文件夹。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6.1.10里面的,对应的module文件夹。

刚刚看了一下确实这样的,不过目前这个 module 文件夹我没有使用到,

问一下,这个 module 文件夹里面的文件有哪些不同处吗 ? 除了你之前提到的 那个mpu 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刚看了一下确实这样的,不过目前这个 module 文件夹我没有使用到,

问一下,这个 module 文件夹里面 ...

就是个动态固件管理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