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使用ThreadX的动态APP后,自带的任务执行情况管理组件最好关闭

楼主(2022-04-24):
就是之前做的这个原装任务时间,中断时间,CPU利用率等信息统计功能,使用了动态APP管理后,最好将其关闭了,否则运行不正常。

加入了动态APP管理,并关闭任务执行时间统计后,正常了。

网友A:
有个地方不是很明白,从你的图片打印看出,当前堆栈值为什么能大于最大堆栈呢?这样运行程序不会有问题吗?

网友:
会不会是堆栈统计有问题呢?按道理超出最大堆栈程序怎么可能继续正常运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地方不是很明白,从你的图片打印看出,当前堆栈值为什么能大于最大堆栈呢?这样运行程序不会有问题吗?

这个是老毛病了,这个信息打印是我自己之前整理的一个函数,有时候就是这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是老毛病了,这个信息打印是我自己之前整理的一个函数,有时候就是这样。

请问最新版的这个问题还有没有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最新版的这个问题还有没有呢?

都有,后面有时间再优化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