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 需要实现 dma 发送指定个数的PWM,PWM的占空比和周期都可以按照数组输出

楼主(2022-04-24):
1、如题需要实现的功能是要实现每个PWM的占空比和周期都可以按照PWM规划数组的规划来分布,但是一直不能实现

楼主:
现有实现的是DMA可以按照规划的数组实现占空比的更新,但是怎么都想不到 怎么级联几个外设可以更新下周期

楼主:
可以使用额外的定时器和一个外部中断,外部中断会在每个脉冲高发送完成后进来,难道只能每个脉冲进入中断?我的脉冲式us级别的,时钟又是48M的 怕产生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供参考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6980

看了下,没有实现PWM周期调整。。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下,没有实现PWM周期调整。。

必须支持啊,两级周期调整,一级是定时器触发速度,还有一级是DMA缓冲数据个数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