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分享一个 ringbuff 环形缓冲 的 程序,支持 os 系统哟

楼主(2022-04-24):
分享一个 ringbuff 环形缓冲 的 程序,支持 os 系统哟

是从其他的开源文件里面抠出来的,经过修改后移植到 单片机上,目前使用效果还是不错的哟

目前默认使用的 os 系统是 rtx v5

欢迎交流

楼主:
有用就好哇,

网友A:
看了下源码实现,做的不错,这个你测试过多块RAM的分配吧

网友B:
很眼熟,好像之前有帖子分享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眼熟,好像之前有帖子分享过啊???

对,他做了个魔改,方便RTOS调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下源码实现,做的不错,这个你测试过多块RAM的分配吧

这个倒是没有测试过,

后续有空了再捣腾试试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倒是没有测试过,

后续有空了再捣腾试试看

这个可以试试,这样可以大大拓展应用范围。可以多个应用FIFO一起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试试,这样可以大大拓展应用范围。可以多个应用FIFO一起用。

刚刚看了一下,应该是可以支持多个 sram 的,因为控制都是基于 RingBuf 这个控制块进行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刚看了一下,应该是可以支持多个 sram 的,因为控制都是基于 RingBuf 这个控制块进行的

嗯,可以实战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可以实战下。

刚刚重新捣鼓了一下,使用 多个 sram 进行 ring buff 是可以的

程序也重新修改了一下,更加的完美了,

谁有更好的方法,欢迎交流交流喔

网友C:
移植到freertos可以吗,求大神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刚重新捣鼓了一下,使用 多个 sram 进行 ring buff 是可以的

不错不错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移植到freertos可以吗,求大神指点

他用的是CMSIS-RTOS V2封装层,可以直接使用FreeRTOS。

楼主:
我播放视频,音乐 也都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播放视频,音乐 也都是没有问题的

这个我们平时使用的ring_buff有什么好处吗,看起来运算很多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他用的是CMSIS-RTOS V2封装层,可以直接使用FreeRTOS。

硬汉哥,这个和bsp里的fifo相比有啥好处吗,看起来运算这么多,效率岂不是很低

网友:
没想到一个环形buf需要这么多代码,看着比较复杂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硬汉哥,这个和bsp里的fifo相比有啥好处吗,看起来运算这么多,效率岂不是很低

优势就是不需要额外的溢出判断,可以体会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优势就是不需要额外的溢出判断,可以体会下

好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