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用H750-DK板刷个小键盘都会闪呢

楼主(2022-04-24):
搞了个小键盘输入参数用,发现随便点几下都会有抖的现象呢。要是不开cache的话,抖的更频繁。
要怎么优化下才好呢

网友A:
这个是emWin吗,开个简单的对话框上面添加几个按钮看看是不是也这样的抖,如果是的话,说明你的三缓冲或者窗口存储设备没有正常开启。

另外就是你的程序是在QSPI Flash刷的话,记得开QSPI Flash到最高Cache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emWin吗,开个简单的对话框上面添加几个按钮看看是不是也这样的抖,如果是的话,说明你的三缓冲或者 ...

这个是在H750-DK板上跑emwin,用的 STemWin_CM7_wc16 这个库,好像是 5.44的。
加上 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
或是
WM_MULTIBUF_Enable(1)
#define NUM_BUFFERS  3
这个就不闪了,应该是开了缓冲了。
另外,程序是在QSPI中运行的,运行起始地址为 0x90000000。
这个QSPI-FLASH的最高cache性能是啥意思?
程序中就只有下面这个操作,关闭了这个cache后也不会闪。
static void CPU_CACHE_Enable(void)
{
  /* Enable I-Cache */
  SCB_EnableICache();

  /* Enable D-Cache */
  SCB_EnableDCache();
}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在H750-DK板上跑emwin,用的 STemWin_CM7_wc16 这个库,好像是 5.44的。
加上 WM_SetCreateFlags(W ...

配置地址0x90000000的MPU属性。

网友(2022-07-09):
引用 网友A:
配置地址0x90000000的MPU属性。

QSPI Flash的MPU要配置成什么模式 速度才能最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