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win532+ucosiii上电不显示,需要切换一次界面才显示

楼主(2022-04-25):
emwin532+ucosiii上电不显示,需要切换一次界面才显示,以后就一切正常,请问高手这是哪里的问题,谢谢!

楼主:
补充:切换一次界面是用实体按键盲切,用emwin528就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
我觉得,emwin还是用544最好,stemwin最高级版本,emwin6没出,就544了

网友:
直接上emWin6.20也试试,如果也不正常,有必要查查驱动或者代码问题了。

楼主:
用544也没问题,就是效率低,老大能给个6.x版本的下载地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544也没问题,就是效率低,老大能给个6.x版本的下载地址么

单片机版emWin6.20软件包发布了,配合AppWizard_V124_620b(2021-12-12)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0057&fromuid=58

楼主:
使用6.2版本也没问题,经过多版本测试,5.32以上版本的刷新了明显比5.32以下低很多,不清楚是什么原因,望高手能赐教,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使用6.2版本也没问题,经过多版本测试,5.32以上版本的刷新了明显比5.32以下低很多,不清楚是什么原因,望 ...

用的什么MCU,LCD接口是FMC,RGB还是什么。正常情况下,不应该有什么区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什么MCU,LCD接口是FMC,RGB还是什么。正常情况下,不应该有什么区别的。

用的是stm32f103,fsmc控制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