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LISTVIEW控件中表头固定不移动要怎么实现呢

楼主(2022-04-25):
找了半天也没找到LISTVIEE中怎么将表头固定住不左右移动呢。
有没有方法实现呀

网友:
表头本来就不动的,你是不是搞错了

网友A:
这个之前搞过,印象不深了,试试获取listview的header控件,然后调用disable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之前搞过,印象不深了,试试获取listview的header控件,然后调用disable函数。

果然是这样

网友:
使用如下函数即可
HEADER_SetDragLimit(LISTVIEW_GetHeader(hItem), 1);
HEADER_SetColumnsResizeable(LISTVIEW_GetHeader(hItem),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