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uchGFX] touchgfx 部分显示缓冲,刷新控件居然显示是斜的,

楼主(2022-04-25):
按道理说,初始化是正常的,显示也应该是正常的,一刷新就变斜了,还不好定位是哪出问题

网友:
感觉像是是字体样式问题,这个TouchGFX是不是可以手动配置为斜体方式。

楼主:
不是的,system ini 是一个控件,显示一段时间后,就刷新这个控件,就斜了,初始化的时候,是正着显示的,硬件驱动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的,system ini 是一个控件,显示一段时间后,就刷新这个控件,就斜了,初始化的时候,是正着显示的, ...

那不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