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意点子] 不错的组件,可以考虑用到H7-TOOL以后开发的黑盒子功能中

楼主(2022-04-25):
之前就有这个想法,一直没有好的思路:

【应用场景】
上电后一段时间进入硬件异常,或执行某个功能就进入硬件异常,我们可以方便的通过IDE软件或者嵌入的异常分析代码来锁定问题位置。

而运行比较长的时间,比如两周,一个月等,这就不方便挂个电脑分析了。

挂个TOOL就比较方便,可以长时间检测跟踪芯片的运行,出问题的时候可以关键信息导出来。简单的可以TOOL自带显示屏直接分析出结果,复杂的可以电脑端上位机软件分析。

【组件】
adamgreen/CrashCatcher: Catch Hard Faults on Cortex-M devices and save out a crash dump to be used by CrashDebug. (github.com)

网友A:
有点意思,不过这个是目标端的,TOOL端还是要更好点的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点意思,不过这个是目标端的,TOOL端还是要更好点的思路。

是有这个问题,得进一步研究下。

网友B:
硬汉哥,我之前是这么做的,在代码里面移植一个 CmBackTrace 然后的话,在进入hardfault 之前,将异常的寄存器全部存入到内部flash中,然后置位一个标志,下次开机读取这个标志,如果异常就从flash中读取异常寄存器的值,在通过 addr2line 工具查看具体的出现异常的代码行号:
https://blog.csdn.net/qq_3355999 ... 1001.2014.3001.5501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硬汉哥,我之前是这么做的,在代码里面移植一个 CmBackTrace 然后的话,在进入hardfault 之前,将异常的寄 ...

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硬汉哥,我之前是这么做的,在代码里面移植一个 CmBackTrace 然后的话,在进入hardfault 之前,将异常的寄 ...

感谢分享挺实用的,通过st-link读出来的是bin文件,具体怎么查看错误类型和行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