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Wizard] APPwizard BUG报告:Listview

楼主(2022-04-26):
BUG位置:ListView控件
出现条件:screen motion
现象:       motion有动作的时候导致
                  Listview的表头消失不见不能
                  还原

单一screen的时候无此现象,当有两个screen做切换时(类似安卓手机用手指左右滑动切换页面动作),只要当前screen发生移动,Listview的表头就消失了,只剩下下面的表格。正在摸索解决方法

网友:
可以不使用AppWizard,手动创建对应控件测试。

网友A:
目测APPWIZARD 1.26才支持LISTVIEW吧?
但是emwin要对应6.26,源码暂时是拿不到。
所以最新支持listview的appwaziard没法用。

恼火,我现在还是只能用emwin544,观望吧。后续可能转LVGL,因为低版本emwin还是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测APPWIZARD 1.26才支持LISTVIEW吧?
但是emwin要对应6.26,源码暂时是拿不到。
所以最新支持listview ...

我在电脑上用,所以没有这个限制

楼主:
这个问题,我认为已经弄好了,折腾了一周
1.  在槽函数中增加WM_AttachWindowAt(hListview,WM_HBKWIN,100,10);
2.  WM_SetStayOnTop(hListvew,1);
3.Listview控件设置项中设置透明背景色
4.Listview控件设置一定要打开set frame size 并设置非0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目测APPWIZARD 1.26才支持LISTVIEW吧?
但是emwin要对应6.26,源码暂时是拿不到。
所以最新支持listview ...

lvgl可以各种组件自己做,安逸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