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哪位大神有支持C11的C编辑编译软件

楼主(2022-04-26):
如题。。正在学C语言,用的C Primer Plus( 第6版) 中文版 。。里面有一些例程是C11的。。

网友:
MDK,IAR,GCC等都支持。

楼主:
我装的是MDK5..36,可以直接编译C程序??

网友:
没问题,支持C11

网友:
学C语言那直接VS啊

楼主:
用MDK建立C ,要怎么用不会用

楼主:
/* showf_pt.c -- 以两种方式显示float类型的值 */
#include <stdio.h>
int main(void)
{
    float aboat = 32000.0;
    double abet = 2.14e9;
    long double dip = 5.32e-5;
    printf("%f can be written %e\n", aboat, aboat);
// 下一行要求编译器支持C99或其中的相关特性
    printf("And it's %a in hexadecimal, powers of 2 notation\n",
                   aboat);
    printf("%f can be written %e\n",
             abet,                   abet);
    printf("%Lf can be written %Le\n",
                 dip,                      dip);

return 0;
}

这段程序有些编译后输出不对

楼主:
/* showf_pt.c -- 以两种方式显示float类型的值 */
#include <stdio.h>
int main(void)
{
    float aboat = 32000.0;
    double abet = 2.14e9;
    long double dip = 5.32e-5;
    printf("%f can be written %e\n", aboat, aboat);
// 下一行要求编译器支持C99或其中的相关特性
    printf("\n  以下三行编译器不同,输出也将不同!!!\n");
    printf("And it's %a in hexadecimal, powers of 2 notation\n",
                   aboat);
    printf("%f can be written %e\n",
           abet,             abet);
    printf("%Lf can be written %Le\n",
             dip,              dip);

    return 0;

}

/*
code blocks 20.03输出 :

    32000.000000 can be written 3.200000e+004

  以下三行编译器不同,输出也将不同!!!
And it's 0x1.f40000p+14 in hexadecimal, powers of 2 notation
2140000000.000000 can be written 2.140000e+009
0.000000 can be written 1.133023e-317

Process returned 0 (0x0)   execution time : 0.462 s
Press any key to continue.

----------------------------------------------------

  dev-cpp-6.7.5 输出 :

32000.000000 can be written 3.200000e+04

  以下三行编译器不同,输出也将不同!!!
And it's 0xf.ap+11 in hexadecimal, powers of 2 notation
2140000000.000000 can be written 2.140000e+09
0.000053 can be written 5.320000e-05

--------------------------------
Process exited after 0.955 seconds with return value 0
请按任意键继续. . .

正确输出 :(这是我在一个C语言网站上用在线编译输出的)

32000.000000 can be written 3.200000e+04

  以下三行编译器不同,输出也将不同!!!
And it's 0x1.f4p+14 in hexadecimal, powers of 2 notation
2140000000.000000 can be written 2.140000e+09
0.000053 can be written 5.320000e-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