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求低版本的guibuilder

楼主(2022-04-26):
emWin新手上路,求低版本guibuilder配套506版本直接能用的,谢谢!

网友:
这个这么多年基本没升级过,仅仅是换了下版本号。

楼主:
谢谢大神回复!!!                                                                                                    后续版本工具生成的代码,GUI_WIDGET_CREATE_INFO_struct里面多了个NumExtraBytes。
IMAGE这个控件之前506的代码里面好像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