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ent Recorder] Event Recorder开始添加Cortex-M85支持

楼主(2022-04-27):
(无正文)

网友A:
硬汉哥,请问在其他IDE上能使用event recorder吗?比如IAR, stm32CubeIDE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汉哥,请问在其他IDE上能使用event recorder吗?比如IAR, stm32CubeIDE

实际上是可以用,但是其它的IDE没有对应的调试组件读取Eevent Recorder的代码。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际上是可以用,但是其它的IDE没有对应的调试组件读取Eevent Recorder的代码。

好的,谢谢硬汉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