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U] 关于 ITCM/DTCM 与 MPU Cache 的配置问题

楼主(2022-04-27):
STM32H7 的 AXI SRAM 为 200MHz 配置 MPU Write back, Read allocate,Write allocate 可以提高效率。

请教一下各位
ITCM/DTCM 是否也需要配置为 Write back, Read allocate,Write allocate ? 我个人目前是配置了的。
个人觉得 ITCM/DTCM 与内核频率一致,不存在 CPU 等待的问题。但通常来说 Cache 效率更高,开了应该更好。我没有找到相关资料,不知道大家是怎样处理的

网友A:
不用配置,本身ITCM和DTCM就是直连CPU的,最高速度,再接Cache,属于绕远操作了。

而且配置后,会有一些奇葩的问题。不做任何配置是最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配置,本身ITCM和DTCM就是直连CPU的,最高速度,再接Cache,属于绕远操作了。

而且配置后,会有一些 ...

明白了,感谢老大回复

网友B(2022-08-31):
引用 网友A:
不用配置,本身ITCM和DTCM就是直连CPU的,最高速度,再接Cache,属于绕远操作了。

而且配置后,会有一些 ...

eric哥,我的工程是使用DTCMRAM作为主RAM的,且对DTCMRAM做了一定的MPU配置,TEX是001, S C B都是0,在使用的过程中,有时候会发现确实很奇葩的问题,比如说一个定义在DTCMRAM的变量莫名奇妙被改变,或者有些函数在参数传递过程中参数也发生了改变。我这些问题是不是就是你所说的奇葩的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eric哥,我的工程是使用DTCMRAM作为主RAM的,且对DTCMRAM做了一定的MPU配置,TEX是001, S C B都是0,在 ...

DTCM不要配置,它已经是最高性能了。

网友:
可以看下官方这个应用手册:Level 1 cache on STM32F7 Series and STM32H7 Ser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