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C] 请教下,为何使用 guix + threadx 后,用 fmc扩展的 io 经常出现控制失败 ?

楼主(2022-04-27):
请教下,为何使用 guix + threadx 后,用 fmc扩展的 io 经常出现控制失败 ?

意思就是我想控制 fmc 某个 io 输出低或者高,很多时候都是控制不了

时序都是没有问题的,以前在使用 emwin+rtx 上使用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网友A:
我们V7的就是FMC扩展IO,没问题,可以使用这个例子测试。

ThreadX全家桶所有组件综合模板发布,史上最强安全认证综合模板,稳如泰山,含AC5,AC6,IAR和GCC(2021-02-01)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3554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V7的就是FMC扩展IO,没问题,可以使用这个例子测试。

ThreadX全家桶所有组件综合模板发布,史上最强 ...

我按照V7 的例程对照了一遍,貌似也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呀,但是我的 fmc io  程序运行还是不受控,

貌似偶尔能受控,但是大部分是不受控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按照V7 的例程对照了一遍,貌似也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呀,但是我的 fmc io  程序运行还是不受控,

貌似 ...

你试试你那边不使用FMC外挂的SDRAM试试,也就是不使用GUIX。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试试你那边不使用FMC外挂的SDRAM试试,也就是不使用GUIX。

终于发现猫腻了:

1. fmc io 口不受控的原因就是我把 usbx 功能屏蔽就可以了,目前解决方法还没有找到,
2. rtc 卡顿的原因是 使用netxduo 造成的(没有插上网线的情况),也是屏蔽掉相关的函数就可以了,目前也是没
   有找到方法
3. 上述目前就只是发现了问题所在而已
大神有空帮分析测试一下看看,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啊 !!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终于发现猫腻了:

1. fmc io 口不受控的原因就是我把 usbx 功能屏蔽就可以了,目前解决方法还没有找到 ...

RTC问题,这个问题,我的例子里面解决了,插入网线前,几个网络任务一直是低优先级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RTC问题,这个问题,我的例子里面解决了,插入网线前,几个网络任务一直是低优先级即可。

我按照你们提供的例程进行了修改,貌似 我的 rtc 运行在没有插入网线时,貌似大概每分钟还是会卡一下

感觉 微软出品的 产品 也不是很科学哟,
usbx 的 影响 fmc io 扩展的功能终于搞好了,原来是我配置 mpu 造成的,将其屏蔽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按照你们提供的例程进行了修改,貌似 我的 rtc 运行在没有插入网线时,貌似大概每分钟还是会卡一下

...

不容易。

楼主:
现在就差 网线 影响 rtc 运行没有搞定喔,按照你们提供的 例程方法,刚开始时 net 相关任务低优先级,连接成功后提高优先级貌似效果也不太理想啊,得继续捣鼓捣鼓看看哟
大神看看有没有比较好的解决方法啊 ???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就差 网线 影响 rtc 运行没有搞定喔,按照你们提供的 例程方法,刚开始时 net 相关任务低优先级,连 ...

你可以再试试UI任务优先级高于网络相关的几个任务,注意网络有好几个任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再试试UI任务优先级高于网络相关的几个任务,注意网络有好几个任务的。

好的,后续得空我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