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usb设备中的GUID如何设置?

楼主(2022-04-27):
看了百科上的GUID的介绍:
GUID是一种由算法生成的二进制长度为128位的数字标识符。GUID主要用于在拥有多个节点、多台计算机的网络或系统中。在理想情况下,任何计算机和计算机集群都不会生成两个相同的GUID。
但是我看好多实现 winusb 设备的程序中,都指定了一个 GUID ,这样不会有重合的情况产生吗?

楼主:
是本地设备 GUID 不冲突就没有问题,是这么理解吗?
感谢回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本地设备 GUID 不冲突就没有问题,是这么理解吗?
感谢回复

是的,是可以做多个设备实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