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win曲线图控件性能不足问题

楼主(2022-04-27):
曲线图控件刷新率大概在60ms左右,但是数据传输是2ms;同时,我还想绘制大概几十万个数据到一张图表上,不知道曲线图控件精度够不够,有什么办法解决呢?

网友A:
要自己绘制是最好的,我们的一代示波器,二代示波器都是自己绘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自己绘制是最好的,我们的一代示波器,二代示波器都是自己绘制的。

自己绘制是用2D绘图吗,还是自己开发一个类似曲线图的控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绘制是用2D绘图吗,还是自己开发一个类似曲线图的控件

用2D绘制的。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57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