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Win6.24单片机版本发布,对应AppWizard也可以使用最新的1.26b了,同时支持了Cortex-M85

楼主(2022-04-28):
emWin6.24,含AppWizard V1.26b都在软件包中:

网友:
终于等到了

网友:
自从有了竞争,明显活出得又多又快了。

网友:
谢谢楼主!不知道里面的BUG弄好了没有

网友A:
从这个版本开始,都是用AC6编译了,不再兼容AC5。而legacy库都是AC5编译的,所以基于以前的库【RL-USB、RL-TCP、RTX4】开发的应用程序没法再用新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这个版本开始,都是用AC6编译了,不再兼容AC5。而legacy库都是AC5编译的,所以基于以前的库【RL-USB、RL- ...

看来 ac5 早晚都得被淘汰掉哟

网友B:
社区版的MDK是否可以使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社区版的MDK是否可以使用呢??

不要使用MDK RTE添加试试,也行可行。

网友B:
请教版主,MDK社区版,是否支持:在线或者离线安装各厂家的驱动pack包,比如ST的驱动

网友C:
装上看了,还是不少控件没有。看来今年能弄全都不错了。
建议反馈给segger,appwizard生成代码后,应该以emwin开头,不要以appwizar开头。毕竟那只是个工具,emwin才是gui

楼主:
引用 网友C:
装上看了,还是不少控件没有。看来今年能弄全都不错了。
建议反馈给segger,appwizard生成代码后,应该以e ...

剩下都是简单的控件了,自己添加就行。

ps:我说说话的口吻怎么这么像之前的一个坛友,原来是注册了一个小号又回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版主,MDK社区版,是否支持:在线或者离线安装各厂家的驱动pack包,比如ST的驱动

没问题,这个都不受影响的。

网友:
感觉比以前的GUIBuilder强太多了,尤其是交互,理解了后很好用,省事儿多了

网友D:
硬汉哥,这个最新版是从哪里get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硬汉哥,这个最新版是从哪里get到的?

MDK5 Software Packs (keil.com)

网友E(2022-08-06):
这个版本是不是MDK专用的,IAR不可以用?stm32g0 系列 M0+ 内核的芯片,IAR用哪个库好些?目前用的Stewmin5.32_m0_os_iar ;
        编译提示: Warning[Lt009]: Inconsistent wchar_t size        GUI_Core.o(STemWin532_CM0_OS_IAR.a) and 234 other objects in STemWin532_CM0_OS_IAR.a have wchar_t size 16 bits

当前问题:
STM32G0B0RE ,当程序较大(IAP + APP)>256KB,一部分烧录在BANK1(256KB),余下的部会烧录在BANK2;程序会出现跑飞;
        使用了emwin+ freertos 带128*64 单色液晶;任务堆栈1024 ,剩余大概800多;emwin配置堆栈10K,读回剩余8K多;
        1.当把程序全部烧录在一个bank内(去掉IAP,APP不超过256K),不会跑飞,一切正常;
        2.IAP烧录到BANK1,APP(不超过256K)全部烧录到BANK2,不会跑飞,一切正常;
        3.直接debug APP程序(带地址偏移,IAP部分的flash 地址), 一部分烧录在BANK1(256KB),余下的部会烧录在BANK2;
            跑飞的时候经常出现在 GUI_ALLOC_UNLOCKH这里,
        4.当把emwin 堆栈配置为30K,读回剩余28192字节左右,程序目前测试了一个多小时没有跑飞;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版本是不是MDK专用的,IAR不可以用?stm32g0 系列 M0+ 内核的芯片,IAR用哪个库好些?目前用的Stewmin5.3 ...

1、这个是MDK提供的,IAR应该不行。
2、难道G0的双BANK有问题,有没有可能是跨BANK烧录的时候,你的BANK2没有正常烧录相应代码。

网友:
引用 楼主:
1、这个是MDK提供的,IAR应该不行。
2、难道G0的双BANK有问题,有没有可能是跨BANK烧录的时候,你的BANK ...

我查查看,谢谢提醒

网友:
emwin速度越来越快了。想起网友说得。什么叫开源,开源就是让你知道这个世界变化有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