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STM32H743挂载SD卡后再用USB口做成U盘文件刷新

楼主(2022-04-28):
如题,我用STM32H743挂载SD卡后再利用USB口做成U盘,这些都成功了,现在遇到的问题是,当U盘连接电脑后,通过芯片端访问写数据到SD卡,比如芯片端生成了一个新的文件在某个目录下,这时候通过电脑端是查看不到这个新生成的文件的,想问一下这个怎么刷新让电脑可以看到,拔插USB线是可以看到新生成的文件的,现在想不用拔插即可看到新生成的文件,求大神赐教,感激不尽。

网友A:
不行,这个暂时没有好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行,这个暂时没有好的办法。

硬汉哥,那这个目前只能这样了吗?只有拔插USB线了吗?我其实还有一种笨的办法,芯片端在生成文件完成后芯片强制让电脑重新枚举一下这个设备也可以,有没有办法从这里入手解决呢?

网友:
可以了解一下mtp

网友B(2023-05-23):
能分享下源代码么?我用的H7B0,高速USB接口,物理层用的USB3300芯片,打算做USB的大容量存储,存储介质SD卡,现在SD卡驱动正常,USB插入电脑只能读取盘符,无法格式化也无法读取容量,请问楼主有遇到这些问题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能分享下源代码么?我用的H7B0,高速USB接口,物理层用的USB3300芯片,打算做USB的大容量存储,存储介质SD ...

在你回复的另外一个帖子里面,我回复过一个参考源码链接,所有H7系列使用的USB库都是一个,那个例子是可以直接参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你回复的另外一个帖子里面,我回复过一个参考源码链接,所有H7系列使用的USB库都是一个,那个例子是可 ...

多谢硬汉哥,我查看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你回复的另外一个帖子里面,我回复过一个参考源码链接,所有H7系列使用的USB库都是一个,那个例子是可 ...

参照了硬汉哥的代码,找到问题所在了,是系统滴答时钟的优先级低于USB的优先级,电路板插入USB后不停的进入中断,导致无法进入滴答时钟中断,初始化卡在等待完成那里。现在电脑能正常识别U盘,也能读取容量,但是每次格式化时都提示格式化失败,请问硬汉哥有遇到这种情况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参照了硬汉哥的代码,找到问题所在了,是系统滴答时钟的优先级低于USB的优先级,电路板插入USB后不停的进 ...

格式化失败的话,调节下你的USB底层文件的SD卡接口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