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STM32的串口能设置为16位吗?还是怎么设置为8位?

楼主(2022-04-29):
有没有哪款STM32的串口支持16位的,我看了一下只有支持7bit和8bi的,我要的外设要支持16bit,还有起始位和停止位,一共18位,有大佬知道有这样的STM32型号吗?或者有这样的单片机推荐?

网友A:
什么外设,方便的话,说下

网友B:
这是非标非同步串口,硬件上没有支持的。 速率不高的话,可以用IO模拟。 ST也有官方例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外设,方便的话,说下

额,说错了,不是外设,是个编码器,波特率4Mhz,数据位是16bit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非标非同步串口,硬件上没有支持的。 速率不高的话,可以用IO模拟。 ST也有官方例程。

波特率4M,估计模拟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波特率4M,估计模拟不了。

这个已经不是常规的通信接口了。可以使用DMA控制任意IO控制即可。

网友C:
Pico RP2040  的 可编程  PIO 做 这类东西 应该是强项。

网友C:
或许 可参考   一个 可编程IO 例程 Pico-DMX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1065&extra=page%3D2

有 可编程IO +DMA  ; 修改 PIO 程序 满足 16BIT 串口通信需求。

网友:
引用 网友C:
Pico RP2040  的 可编程  PIO 做 这类东西 应该是强项。

是的,树莓派搞这个绰绰有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或许 可参考   一个 可编程IO 例程 Pico-DMX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1065&extra=page%3D2
...

好的,谢谢,买了块开发板,准备了解下。

网友:
用spi发送3字节吧

网友:
没见过支持楼主需求的UA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