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 怎么知道是谁改变了指针值?

楼主(2022-04-29):
请教大家个问题:程序中有个指针指向接收缓存,有很小的概率指针会被清零,指向地址0。代码中只有上电初始化的地方会将该指针值置0,其他地方的源码并无置0该指针的代码,只有一行将结构体中的数组地址赋给该指针的代码。有没有什么工具或者方法,可以知道是谁改变了这个指针的值?

网友:
可以用这个功能监测下

MDK里面比较实用的数据断点设置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5546&fromuid=58

网友:
谢谢。请问IAR是否也有类似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