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win的6.x抗锯齿显示不正常的问题,不知道为啥

楼主(2022-04-29):
emwin的5.x的抗锯齿显示是正常的,6.x就显示异常,只显示了4个角,把6.x里抗锯齿质量因子调整位1就正常了,但是没抗锯齿显示效果了,现在抗锯齿因子设置为4。

使用emwin 5.x的库

使用emwin 5.x的库

使用emwin 6.x的库

使用emwin 6.x的库

网友A:
底栏的圆角矩形吗,方便的话,发下代码,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底栏的圆角矩形吗,方便的话,发下代码,我试试。

不止这一个页面,好多页面抗锯齿都和上面的图一样,显示不对。
这个是初始化部分
static void vTaskGUI(void *argument)
{
    ILI9341_TM280_Initial2();

    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

    GUI_Init();
    GUI_UC_SetEncodeUTF8();

    GUI_AA_EnableHiRes();
    GUI_AA_SetFactor(MAG);

    GUI_EnableAlpha(1);

    WM_MOTION_Enable(1);
    WM_MOTION_SetDefaultPeriod(100);

    BUTTON_SetReactOnLevel();

    GUI_SetColor(GUI_WHITE);
    GUI_SetBkColor(GUI_WHITE);
    GUI_Clear();

这个是按钮回调
static void _cAIShowbButton(WM_MESSAGE *pMsg)
{
  WM_HWIN hWin;
  GUI_RECT Rect;
  hWin = pMsg->hWin;
  switch (pMsg->MsgId)
  {
  case WM_PAINT:
    WM_GetClientRect(&Rect);
    GUI_SetFont(GUI_FONT_20B_ASCII);

    GUI_SetColor(GUI_DARKGREEN);
    GUI_AA_FillRoundedRect(Rect.x0 * MAG, Rect.y0 * MAG, Rect.x1 * MAG, Rect.y1 * MAG, 5 * MAG);
    GUI_SetBkColor(GUI_DARKGREEN);

    GUI_SetColor(GUI_WHITE);
    GUI_DispStringInRect("---", &Rect, GUI_TA_HCENTER | GUI_TA_VCENTER);

    break;
  default:
    BUTTON_Callback(pMsg);
  }
}

这个是创建按钮的地方
static void _cbMainWin(WM_MESSAGE *pMsg) //主页回调
{
  WM_HWIN hItem;

  switch (pMsg->MsgId)
  {
  case WM_CREATE:
    hItem = BUTTON_CreateEx(10, 180, 300, 24, pMsg->hWin, WM_CF_SHOW, GUI_TA_HCENTER | GUI_TA_VCENTER, ID_BUTTON_1);
    WM_SetHasTrans(hItem);
    WM_SetCallback(hItem, _cAIShowbButton);
其他的页面所有的抗锯齿都不行,加大了GUI的内存和加大任务堆栈都不行,我回头还是做个最小的工程专门试下,现在代码里还有其他的东西,都贴出来有点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底栏的圆角矩形吗,方便的话,发下代码,我试试。

其他的窗口里抗锯齿现实的都不好,因为代码里还有其他的东西,有点乱,等回头做个最小的工程试试,还不行就不代码贴上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他的窗口里抗锯齿现实的都不好,因为代码里还有其他的东西,有点乱,等回头做个最小的工程试试,还不行 ...

这个代码看看正常不,标配的示例。

/*********************************************************************
* SEGGER Microcontroller GmbH *
* Solutions for real time microcontroller applications *
* *
* emWin example code *
* *
**********************************************************************
----------------------------------------------------------------------
File : AA_Lines.c
Purpose : Shows lines with different antialiasing qualities
----------------------------------------------------------------------
*/
#include "GUI.h"
/*******************************************************************
*
* Show lines with different antialiasing qualities
*
********************************************************************
*/
static void DemoAntialiasing(void) {
int i, x1, x2, y;
y = 2;
//
// Set drawing attributes
//
GUI_SetColor(GUI_BLACK);
GUI_SetBkColor(GUI_WHITE);
GUI_Clear();
x1 = 10;
x2 = 90;
//
// Draw lines without antialiasing
//
GUI_DispStringHCenterAt("\nNormal", (x1 + x2) / 2, 10);
for (i = 1; i < 12; i++) {
GUI_SetPenSize(i);
GUI_DrawLine(x1, 40 + i * 15, x2, 40 + i * 15 + y);
}
x1 = 110;
x2 = 190;
//
// Draw lines with antialiasing quality factor 2
//
GUI_AA_SetFactor(2);
GUI_DispStringHCenterAt("Antialiased\n\nusing factor 2", (x1 + x2) / 2, 10);
for (i = 1; i < 12; i++) {
GUI_SetPenSize(i);
GUI_AA_DrawLine(x1, 40 + i * 15, x2, 40 + i * 15 + y);
}
x1 = 210;
x2 = 290;
//
// Draw lines with antialiasing quality factor 6
//
GUI_AA_SetFactor(6);
GUI_DispStringHCenterAt("Antialiased\n\nusing factor 6", (x1 + x2) / 2, 10);
for (i = 1; i < 12; i++) {
GUI_SetPenSize(i);
GUI_AA_DrawLine(x1, 40 + i * 15, x2, 40 + i * 15 + y);

}
}
/*******************************************************************
*
* MainTask
*
********************************************************************
*/
void MainTask(void) {
GUI_Init();
DemoAntialiasing();
while(1)
GUI_Delay(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