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STM32H7 ThreadX+NetX Multicast 无法正常工作

楼主(2022-04-29):
Hi,各位
在STM32 STM32H7 ThreadX+NetX 下想实现一个Multicast的发送。
基础:
1. H7 上UDP,TCP通信正常。
2. PC上的组播Group正常工作。

问题:
1. 使用H7 Netx的UDP往,244.3.30.56:100这个D类IP群组上发送数据,PC这边收不到数据,使用TCP , UDP点对点通信正常工作,一直找资料没理出头绪。
2. 尝试让H7 加入 mutilcast 或 IGMP组,发现一旦加入组播,TCP , udp都断开了,无法Ping通,甚至需要断电重启才能恢复正常,一旦加入组播又会断开。

以上,各位有没有经验咱们可以探讨一下。  使用组播主要是为了设备互相发现。  或者各位还有别的好思路。

网友A:
帮顶,没玩过组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顶,没玩过组播。

谢谢,硬汉哥。   你说局域网设备间不知道IP,除了用组播,广播外还有别的发现手段.....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硬汉哥。   你说局域网设备间不知道IP,除了用组播,广播外还有别的发现手段.....

如果是wifi的话,可以开wifi热点,登录热点,获取设置,这个基本是当前物联网产品的通用玩法。

网友:
我这边用的是 UDP广播的方式实现的,当然了,我这里不涉及到设备间的通信。 主要是应用在一个 设备配置软件 和 设备之间的。
主要用UDP实现了  搜索设备、修改IP 已经获取设备 TCP通信的端口号这几个功能。 其他功能都是用TCP来实现的了。组播确实没用过。

网友B:
要接收组播数据包需要先调用nx_ipv4_multicast_interface_join 除非网卡驱动启用了混杂模式,否则网卡会主动过滤MAC地址不是广播和本网卡的数据包,当然有些网卡是无法关闭混杂模式的,那么掉不掉用就无所谓了。在PC上也是一样,如果是用BSD socket,也是需要加入组播的地址后才能接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接收组播数据包需要先调用nx_ipv4_multicast_interface_join 除非网卡驱动启用了混杂模式,否则网卡会主 ...

感谢帮忙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