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Wizard] AppWizard将资源存放在SD卡中的问题

楼主(2022-04-29):
比如要将图像和字库都放在SD卡上。在Fonts、Images里都勾选了SD卡,然后将生成的Resource整个目录都Copy到SD卡上。编译倒是通过了(如果没有勾选SD卡选项编译时会出空间不足的错误),但屏幕没显示。
工程里SD卡的驱动和移植的Fatfs是没问题的,因为不用AppWizard时将字库和图像也是放在SD卡上,工作正常。
有一点疑惑的地方:有一个函数APPW_X_FS_Init()在硬汉的教程里特别说明要注释掉,事实上如果不注释掉编译也通不过,会提示未定义。从字面上看这函数是APPW对文件系统的初始化,如果注释掉,APPW还能从SD卡读取数据吗?
请各位大佬指点?谢谢!

网友A:
AppWizard的外置存储方式还没有测试过,可以考虑继续使用经典存储方式。配合AppWizard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pWizard的外置存储方式还没有测试过,可以考虑继续使用经典存储方式。配合AppWizard用。

好的,谢谢硬汉老师,目前这确实是一个可行的方法

网友(2023-11-12):
请教一下,我也遇到了类似的情况,不知道怎么使用外置存储,不晓得有什么接口。如上所述,Copy Resource到SD上之后,使用移植的fatfs不用做特别的操作,烧录程序之后就可以正常加载显示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