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按键FIFO移植问题

楼主(2022-04-30):
小白求助,在按键FIFO移植问题发现一个疑惑,我现在想要  按下蓝灯亮  松手蓝灯熄灭    长按红灯亮(只要被判断是长按了,就一直红灯亮,直到松手), 问题是长按后确实红灯亮了(长按状态成功),可是马上又变成蓝灯亮了(按下状态),然后发现可以通过改变设定的时间阈值来保持(长按状态),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实现只要被判断是长按了,就一直红灯亮,直到松手

                        switch (ucKeyCode)
                        {
                                case KEY_DOWN_K1:
                                        printf("K1¼ü°′ÏÂ\r\n");
                                  HAL_GPIO_WritePin(GPIOH,GPIO_LED_B_PIN,GPIO_PIN_SET);
                                   HAL_GPIO_WritePin(GPIOH,GPIO_LED_G_PIN,GPIO_PIN_RESET);
                                  HAL_GPIO_WritePin(GPIOH,GPIO_LED_R_PIN,GPIO_PIN_RESET);   //蓝灯亮
                                        break;

                                case KEY_UP_K1:
                                        printf("K1¼üμˉÆe\r\n");
                                HAL_GPIO_WritePin(GPIOH,GPIO_LED_B_PIN,GPIO_PIN_RESET);   //蓝灯熄灭
                                HAL_GPIO_WritePin(GPIOH,GPIO_LED_G_PIN,GPIO_PIN_RESET);
                                HAL_GPIO_WritePin(GPIOH,GPIO_LED_R_PIN,GPIO_PIN_RESET);
                                        break;

                                case KEY_1_LONG:            /*K1¼ü3¤°′ */
                                        printf("K1¼ü3¤°′\r\n");
                                  HAL_GPIO_WritePin(GPIOH,GPIO_LED_R_PIN,GPIO_PIN_SET);    // 红灯熄灭
                                   HAL_GPIO_WritePin(GPIOH,GPIO_LED_B_PIN,GPIO_PIN_RESET);
                                  HAL_GPIO_WritePin(GPIOH,GPIO_LED_G_PIN,GPIO_PIN_RESET);

                   bsp_SetKeyParam(KID_K1, 100, 1000);

是设定标志位吗,具体怎么设置还是有什么更适合的方法,ADC扫描读取 io 电平?

网友:
按理说硬汉哥的这个按键fifo实现你的功能不用修改啥啊

楼主:
好的谢谢,我自己再好好看看

网友A(2023-06-19):
请问怎么把长按和短按区分开呀,程序上想触发长按事件就一定会先触发短按事件,怎么才能得到长按的时候前面不触发短按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怎么把长按和短按区分开呀,程序上想触发长按事件就一定会先触发短按事件,怎么才能得到长按的时候前 ...

兄弟你居然问出来这个违背物理常识的问题 ,长按一定会有按下的动作, 要么就弹起当成短按 ,.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怎么把长按和短按区分开呀,程序上想触发长按事件就一定会先触发短按事件,怎么才能得到长按的时候前 ...

不去处理按下,只处理长按和弹起,然后把弹起分为长按后的弹起与短按的弹起,不处理长按的弹起

网友(2023-08-19):
https://github.com/530china/EmbeddedButton/tree/master
参考硬汉的fifo思想写的按键驱动,支持常见的单双多击,长按及短按长按等按键事件,有需要的可以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