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μCOS-III] 怎么用ucos做到通讯协议可配置?

楼主(2022-04-30):
遇到的疑问是怎么通过stm32+ucos做到跟用linux一样方便的再编程。举个例子就是 比如用stm32+ucos做通讯管理机,做多个485口,接多种设备,设备不固定接谁的,协议也不一样,怎么能做到很方便的配置?求电工们个方案?

网友A:
适合你,

第4期ThreadX视频教程:单片机动态APP加载玩法,像手机电脑一样加载卸载多个应用软件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2203&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适合你,

第4期ThreadX视频教程:单片机动态APP加载玩法,像手机电脑一样加载卸载多个应用软件

嗯  谢谢版主! 必须用ThreadX这个系统吗?UCOS能不能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适合你,

第4期ThreadX视频教程:单片机动态APP加载玩法,像手机电脑一样加载卸载多个应用软件

是不是可以这样的理解:拿这个教程举例,把flash分成4块,第一块做IAP;第二块做app1;第三块做app2;第四块做主app;如果需要更换app1或者app2的程序,就用IAP去升级app1或者app2的程序?如果flash够大,就能够很多app。

网友:
应该不用IAP,仅通过主APP也能更新app1和app2.

网友B:
感觉threadx的动态加载APP方案,需要给每个APP分配一个足够的FLASH空间,这样感觉不够灵活,有点资源浪费啊

楼主:
谢谢回复;Linux可以,但是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threadx的动态加载APP方案,需要给每个APP分配一个足够的FLASH空间,这样感觉不够灵活,有点资源浪费啊

谢谢回复!简单看了下,应该也可以把app放在外部的flash里。

楼主:
不知道诸位电工朋友,是怎么解决这种需要变动修改协议接口的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threadx的动态加载APP方案,需要给每个APP分配一个足够的FLASH空间,这样感觉不够灵活,有点资源浪费啊

不用,理解有偏差,我们不需要安装那么多APP,动态APP的优势就在于用到那个加载那个就行。这些APP就是本身资源需要占用的大小,并不会额外占用什么资源。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诸位电工朋友,是怎么解决这种需要变动修改协议接口的问题的?

我二楼发的,实现你这个功能绰绰有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  谢谢版主! 必须用ThreadX这个系统吗?UCOS能不能实现?

没必要死磕uCOS啊,直接ThreadX走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必要死磕uCOS啊,直接ThreadX走起。

嗯  谢谢版主!  我后面开始做的时候,就用这个方案; 刚看了视频,版主原来做继电保护的呀,我就在做。现在好多就是继电保护集成了通讯管理机的功能,我现在就想集成个小型的通讯管理机。所以用到里这个方案。那比如现场用到的485接口程序要更换,升级,是不是我理解的那种用IAP去升级管理app呢?

网友C:
楼主的这个功能,我是用Lua脚本用的。 我这边也是开发过一个设备,多板卡式的设备,一个主板卡,和N个子板卡(输入的、输出的、RS485通信、模拟量采集的等自由组合)。 每个板卡都是做的通用的协议(仅是具体数据含义不同), 然后主板卡中内置了一个Lua解释器, 这个装置要实现啥功能都是用Lua脚本实现的。   就是说,这个设备要实现啥功能是由Lua脚本来决定的, 单片机里面的固件部分都是相同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嗯  谢谢版主!  我后面开始做的时候,就用这个方案; 刚看了视频,版主原来做继电保护的呀,我就在做。 ...

理论上可以不用IAP了,一个主程序+N个应用程序,动态升级应用程序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理论上可以不用IAP了,一个主程序+N个应用程序,动态升级应用程序就可以。

嗯 ,谢谢回复! 这个还得实际摸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这个功能,我是用Lua脚本用的。 我这边也是开发过一个设备,多板卡式的设备,一个主板卡,和N个子板 ...

嗯,谢谢回复!还不知道LUA咋用的呢。。。请教,请教,再详细点

网友E(2022-06-05):
我用rtt-nano也有这个需求,移植了finsh到串口,现在那个串口要改为上位机配置端口一直在思考怎么做,暂时是把finsh给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用rtt-nano也有这个需求,移植了finsh到串口,现在那个串口要改为上位机配置端口一直在思考怎么做,暂时 ...

那你就用这个硬汉推荐的 threadx的app module的玩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你就用这个硬汉推荐的 threadx的app module的玩法

这个只能自己玩了  公司让用rtthre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