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解答] H7-TOOL可以代替示波器?

楼主(2022-04-30):
最近想买一款示波器,挑了好久都没有理想的。

需求WM 占空比 之类的。 小车、无人机 PID控制

请问  H7-TOOL可以代替示波器?是否够用?

还有V5、V7板子是否都兼容? 本人小白。

楼主:
@eric2013 大佬帮帮忙吧 引个路

网友:
看看是否满足。

1、需要高速的,将上250MHz转接板,现在已经实现波形展示了,在优化模拟前端中。

提升 H7-TOOL示波器硬件指标, 设计250M采样率转接板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1148

2、现在已经发布的是采用H7自带的16bit分辨率ADC。
(1)H7-TOOL示波器串口捕获操作说明(2022-02-10)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9944

(2)H7-TOOL示波器捕获I2C波形操作说明(2022-02-10)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9953

(3)H7-TOOL示波器实现RS485差分信号捕获测量(2022-02-23)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1085

(4)H7-TOOL示波器CAN差分测量也是没问题的(2022-03-18)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1484

(5)H7-TOOL示波器CAN差分测量也是没问题的(2022-03-18)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14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