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视频教程] 第4期ThreadX视频教程:单片机动态APP加载玩法,像手机电脑一样加载卸载多个应用软件(2022-05-01)

楼主(2022-05-01):
单片机动态APP加载玩法就跟安卓应用似的,可以从SD卡,NAND,NOR,  eMMC等各种地方加载应用程序到支持执行程序的SRAM,SDRAM,QSPI Flash,内部Flash等空间执行。

而且支持MPU的话,可以隔离APP,APP死机了系统都不会挂掉。

本期视频教程将基础玩法给大家做个说明,下次视频教程来期高级玩法。

视频: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hS4y1w75u

本次视频主要分为以下几个内容:
1、应用场景和优缺点
(1) 仅需更新部分程序,协议或者功能时,可以使用动态APP,代码更新量很小。
(2) 芯片内部资源不足时,可以需要什么功能时,加载什么功能APP即可。
(3) 根据用户在主程序里面注册的一批API,实现各种小程序,不再限制Flash里面已经下载的程序,就跟手机电脑安装APP差不多。
(4) 硬件资源需求跟大家独立使用ThreadX实现相应功能是一样的,没有额外的资源需求。

2、动态APP玩法和BOOT + APP加载玩法区别。
最大区别是BOOT程序跳转到APP后,BOOT就不再用到了,而动态APP玩法所有程序都是在运行中,APP可以调用主程序的各种API。

3、实现原理:
通过程序代码给大家介绍下原理。
(1) 主程序中动态加载管理器实现原理,只要资源够,可以加载无限个APP。
(2) 动态APP工程设计。
(3) 动态APP调用主程序API的方法。

4、实战说明:
创建了一个主程序,两个动态加载的APP程序。

例子下载: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I6JJwKWKXHy0wR1QWeqcKw  提取码:ksek

参考资料:
官方文档:
https://docs.microsoft.com/zh-cn ... dx-modules/chapter1

MDK的C库启动过程和初始化,即__main函数的执行全过程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1658

Tag_ABI_PCS_RO_data, Tag_ABI_PCS_RW_data的作用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2196

楼主:
更新完毕。

网友A:
硬汉,劳动节快乐!辛苦。

网友B:
能运行多少个程序还是要看内部存储大小吧,运行时复制到内部闪存或者SRAM再运行吗

网友C:
要是能做成任意RTOS通用那就腻害了。

网友:
硬汉大哥辛苦! 非常给力

网友D:
硬汉大哥,这个动态APP,必须是一个APP线程吗?  不可以是一个大函数,供主程序调用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硬汉大哥,这个动态APP,必须是一个APP线程吗?  不可以是一个大函数,供主程序调用吗?谢谢!

app程序里面可以创建多个任务的,把函数指针给出来,作为函数库使用理论上没问题。

网友E:
视频提到的三个参数不够问题可以参考官方实现

txm_block_pool_create.c 的文件

UINT _txe_block_pool_create(TX_BLOCK_POOL *pool_ptr, CHAR *name_ptr, ULONG block_size, VOID *pool_start, ULONG pool_size, UINT pool_control_block_size)
{

UINT return_value;
ALIGN_TYPE extra_parameters[4];

    extra_parameters[0] = (ALIGN_TYPE) block_size;
    extra_parameters[1] = (ALIGN_TYPE) pool_start;
    extra_parameters[2] = (ALIGN_TYPE) pool_size;
    extra_parameters[3] = (ALIGN_TYPE) pool_control_block_size;

    /* Call module manager dispatcher.  */
    return_value = (UINT) (_txm_module_kernel_call_dispatcher)(TXM_BLOCK_POOL_CREATE_CALL, (ALIGN_TYPE) pool_ptr, (ALIGN_TYPE) name_ptr, (ALIGN_TYPE) extra_parameters);

    /* Return value to the caller.  */
    return(return_value);
}

楼主:
引用 网友E:
视频提到的三个参数不够问题可以参考官方实现

txm_block_pool_create.c 的文件

好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硬汉大哥,这个动态APP,必须是一个APP线程吗?  不可以是一个大函数,供主程序调用吗?谢谢!

可以的,他本身就是通过动态管理器创建的start函数创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是能做成任意RTOS通用那就腻害了。

动态app是基于threadx实现的,改成其它os的,还是有点难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运行多少个程序还是要看内部存储大小吧,运行时复制到内部闪存或者SRAM再运行吗

对,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汉,劳动节快乐!辛苦。

网友:
版主辛苦。期待下期高级玩法

网友:
引用 网友E:
视频提到的三个参数不够问题可以参考官方实现

txm_block_pool_create.c 的文件

网友F:
threadX的动态APP是如何实现调用主程序里的API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threadX的动态APP是如何实现调用主程序里的API的?

视频里面展示了。

网友G(2022-06-28):
@eric2013,主程序线程和APP线程是如何调度的?
假设有如下线程优先级:
    线程1 (主程序中)      优先级13
    线程2 (主程序中)      优先级16
   APP 的优先级  14
   线程3   (APP中)         优先级   15
   线程4   (APP中)        优先级   16
   线程5   (APP中)        优先级   17

楼主:
引用 网友G:
@eric2013,主程序线程和APP线程是如何调度的?
假设有如下线程优先级:
    线程1 (主程序中)      优 ...

跟你不使用APP是一样的。任务上的调度没变。

网友:
会不会后期考虑出一个iar的版本呢?

网友G:
引用 楼主:
跟你不使用APP是一样的。任务上的调度没变。

还有个问题:APP如何访问硬件,是不是只能通过注册的API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还有个问题:APP如何访问硬件,是不是只能通过注册的API函数?

推荐注册方式访问。

直接访问也是可以的

网友H:
threadX的动态APP是如何实现调用主程序里的API的?我查看了申请内存的_txm_module_object_allocate函数发现它通过调用return_value = (UINT) (_txm_module_kernel_call_dispatcher)(TXM_MODULE_OBJECT_ALLOCATE_CALL, (ALIGN_TYPE) object_ptr, (ALIGN_TYPE) object_size, 0)实现;但是没有在动态加载的模块程序中找到_txm_module_kernel_call_dispatcher的定义,只是大概知道它应该调用常驻程序_txm_module_manager_kernel_dispatch实现的,但是中间的过程不太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H:
threadX的动态APP是如何实现调用主程序里的API的?我查看了申请内存的_txm_module_object_allocate函数发 ...

main函数里面要把函数注册好,然后app要调用那个,其实就是个消息处理,根据ID号来识别。

网友I(2022-09-25):
大神有没有试过IAR如何设计地址无关程序呢?还要主程序和APP程序可以分别使用不同的编译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大神有没有试过IAR如何设计地址无关程序呢?还要主程序和APP程序可以分别使用不同的编译器吗?

IAR他们也提供方案了,我没整,后面我搞下。

网友J(2023-06-26):
视频中,动态加载模块线程的堆栈统计出错了,我自己移植后发现也是这种效果

视频最后演示的截图

视频最后演示的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J:
视频中,动态加载模块线程的堆栈统计出错了,我自己移植后发现也是这种效果

ThreadX的统计方式问题,不加动态APP,统计也有这个问题。

网友:
硬汉哥,学习了你的视频,其实还是有几点没有弄明白:APP 是如何实现函数调用的?
1. APP 是如何实现系统函数直接调用?APP 是不知道自己会被加载到什么位置的,被调用的函数的指令,难道都是全部连接到 APP 中了吗?被调用函数再调用别的函数,函数地址怎么关联的?也是指令全部连接进APP?
2. 系统中注册的函数,是不是共享的“内存”或结构体地址?APP访问系统函数,被注册的函数地址,是系统根据自己的链接地址,配置的?APP只读,系统对注册函数可配置?这里的实现,好像也有一些技巧,晚点我阅读一下实现代码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