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tX] stm32H7 netxduo iperf tcp只有55MBits,UDP 却有95MBits,找不到原因

楼主(2022-05-01):
stm32H7 netxduo iperf tcp只有55MBits,UDP 却有95MBits,找不到原因
netxDUO 的参数为官方默认,
PAYLOAD_SIZE    1536
NX_PACKET_POOL_SIZE  ((PAYLOAD_SIZE+ sizeof(NX_PACKET))*40)

网友:
帮顶,后面我测测。

楼主:
谢谢哈,我现在的想法就是把netxduo放到itcm 或者dtcm里面,看看能不能把tcp速度跑快一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哈,我现在的想法就是把netxduo放到itcm 或者dtcm里面,看看能不能把tcp速度跑快一点

跟这个关系不大,F4系列都轻轻松松跑满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这个关系不大,F4系列都轻轻松松跑满速。

确实哈
我今天把数据段放DTCM里面跑,(除了dma要访问的软件)
把NETXDUO NX_*开头的文件放ITCM (全部放,放不进去。。。。。尴尬)
用iperf 测试,tcp 吞吐量没有改善
试了一下,把ETH那个dma描述符 原本是4,改为了12,发现没有啥用

网友B:
请问是用的ST提供的网络驱动吗?猜想是TCP用软件计算校验和,UDP默认是关闭校验和的,所以直接就跑满了。但是即使软件计算校验和,应该也是能跑慢百兆网络的。可以看看是不是cache没有开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是用的ST提供的网络驱动吗?猜想是TCP用软件计算校验和,UDP默认是关闭校验和的,所以直接就跑满了。但 ...

您好,是用st使用的网络驱动,校验和 tcp和udp都是软件计算的
mpu和canche都已经开启了。
因为udp可以跑95MBits,所以我在想网络底层应该是没有问题的,tcp跑不上去,我在想是不是threadX netxduo d的参数没配对,因为目前用的是cube st默认提供的,我不知道到底是那个参数,我周一周二再测测看

网友C(2024-03-15):
引用 网友A:
跟这个关系不大,F4系列都轻轻松松跑满速。

大佬,请问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我的情况是UDP发送50Mb/s,接收96Mb/s,tcp发送只有33Mb/s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大佬,请问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我的情况是UDP发送50Mb/s,接收96Mb/s,tcp发送只有33Mb/s

你这个是不是用的外部QSPI Flash跑的,如果是的话,也算正常,不还可以优化提升速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不是用的外部QSPI Flash跑的,如果是的话,也算正常,不还可以优化提升速度。

不是,放ram里跑的,目前在netxduo上,我tcp发送78Mb/s,但是接收速度只有200k,我关闭了nagle算法,抓包发现会有周期性的100ms回复TCP window update,能指导下怎么才能让接受速率跑满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