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wIP] LwIP+DM9000怎么硬件帧校验

楼主(2022-05-02):
如何开启DM9000的硬件帧校验功能,LwIP中开启硬件帧校验,DM9000设置相关寄存器,但是无法ping通,关闭LwIP硬件帧校验,就可以ping通啦。

网友:
有几种校验DM9000不支持,具体看手册查下,我现在使用,基本直接关闭所有。

楼主:
好的,谢谢硬汉哥。我MCU用的是GD32407ZGT6,主频最高有200MHz。现在,只能跑在150MHz以下,DM9000才能Ping通。工作在150MHz以上,读DM9000的ID正常,就是Ping不通,接收函数中,收到的首位数据不对,直接挂啦。这是不是应该跟我没有等长走线有关啊?咱的V6板子对dm9000有没有做等长处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硬汉哥。我MCU用的是GD32407ZGT6,主频最高有200MHz。现在,只能跑在150MHz以下,DM9000才能Ping ...

GD32上是不是也有个类似FSMC的总线接口,如果是的话,适当调节FSMC时序应该就可以解决了。

楼主:
GD32叫EXMC,调时序,咋调都不对,搞了好久,才降频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GD32叫EXMC,调时序,咋调都不对,搞了好久,才降频的。

这样有必要示波器看下波形了。正常调节实现都是可以解决的。另外就是可以适当降低所涉及到GPIO速度等级试试。

楼主(2022-06-17):
引用 网友A:
这样有必要示波器看下波形了。正常调节实现都是可以解决的。另外就是可以适当降低所涉及到GPIO速度等级试 ...

GD32 EXMC这个时序问题终于解决了,单片机也跑到了200MHz;DM9000总线竟然要打开扩展模式,就是FSMC的FSMC_ExtendedMode,打开这个就能配置不同的读写时序,不然只能跑到150MHz。

网友:
引用 楼主:
GD32 EXMC这个时序问题终于解决了,单片机也跑到了200MHz;DM9000总线竟然要打开扩展模式,就是FSMC的FSMC ...

好的,果然是时序配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