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PEG] STM32H7B0JPEG解码显示数据空间共用

楼主(2022-05-02):
1、设置JPEG解码YCbCr数据区起点为0X24000000;  屏幕(800*600*2)显示区起点为0X42010000;
2、整幅JPEG图片硬件解码,数据放在0X24000000
3、从下边开始,每32行作一次转换写显示,这样不会破坏待转换的数据。
//余数行转换显示
   ss01= JPEG_Info.ImageHeight/32;
if (JPEG_Info.ImageHeight%32 !=0)
     {HAL_DMA2D_Start(&hdma2d,                  // 启动DMA2D转换
                         (uint32_t)pSrc+ JPEG_Info.ImageWidth*48*ss01,          //源地址
                                                                         (uint32_t)pDst+ 800*32*2*ss01,  //写显示起点
                                                                         JPEG_Info.ImageWidth,     //宽度
                                                                         JPEG_Info.ImageHeight%32);  //高度
      HAL_DMA2D_PollForTransfer(&hdma2d, 25); // 查询并等待结束
     }

//正常行转换显示
   ss01= JPEG_Info.ImageHeight/32;
while (ss01--)
     {HAL_DMA2D_Start(&hdma2d,                  // 启动DMA2D转换
                         (uint32_t)pSrc+ JPEG_Info.ImageWidth*48*ss01,          //源地址
                                                                         (uint32_t)pDst+ 800*32*2*ss01,  //写显示起点
                                                                         JPEG_Info.ImageWidth,     //宽度
                                                                         32);  //高度
      HAL_DMA2D_PollForTransfer(&hdma2d, 25); // 查询并等待结束
     }

这种方案的好处是共用空间,能够在7B0VB上实现800*600*16位显示,整幅解码速度或可快点。
不足是如果图片不足800宽,会有色块(实际YCbCr数据)显示出来,不影响正常图片,当然你可以把它擦除。

网友:
不错不错,终于把你的软件实现修改了。

楼主:
上边的程序段有点问题,如果图片宽度不能被16整除,就乱了,需要补齐。
   (uint32_t)pSrc+ (JPEG_Info.ImageWidth+ inputLineOffset)*48*ss01,         //源地址

网友A:
HI 2013大佬,

這個可以用在V7板上嗎?? 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A:
HI 2013大佬,

這個可以用在V7板上嗎?? 謝謝.

可以,这个很好实现,后面整理个例子给大家分享下。

网友:
HI 2013大佬

剛K了下TRM 0X24000000是AXI SRAM沒錯
0X42010000 SPEC寫是在界面區???

這個是....??

楼主:
   ss01= JPEG_Info.ImageHeight/32;
         if(ss01>18) ss01=18;

if (JPEG_Info.ImageHeight%32 !=0)
     {HAL_DMA2D_Start(&hdma2d,                  // 启动DMA2D转换
                         (uint32_t)pSrc+  (JPEG_Info.ImageWidth+ inputLineOffset)*s42x*ss01,          //源地址
                                        //48=  32/2 *3  YCbCr 4:2:0数据量为每行点数*1.5
                                                                         //(uint32_t)pDst+ 800*2*32*ss01+ss02,  //写显示起点
                                     (uint32_t)pDst+ 51200*ss01,  //+ss02,  //写显示起点
                                                                         JPEG_Info.ImageWidth,     //宽度
                                                                         JPEG_Info.ImageHeight%32);  //高度
      HAL_DMA2D_PollForTransfer(&hdma2d, 25); // 查询并等待结束
     }

//正常行转换显示
  // ss01= JPEG_Info.ImageHeight/32;
        //printf ("ss01= %d \r\n",ss01);

while (ss01--)
     {HAL_DMA2D_Start(&hdma2d,                  // 启动DMA2D转换
                         (uint32_t)pSrc+ (JPEG_Info.ImageWidth+ inputLineOffset)*s42x*ss01,         //源地址
                                                                         //(uint32_t)pDst+ 800*2*32*ss01+ss02,  //写显示起点
                                     (uint32_t)pDst+ 51200*ss01,   //+ss02,  //写显示起点
                                                                         JPEG_Info.ImageWidth,     //宽度
                                                                         32);  //高度
      HAL_DMA2D_PollForTransfer(&hdma2d, 25); // 查询并等待结束
     }

网友:
引用 楼主:
ss01= JPEG_Info.ImageHeight/32;
         if(ss01>18) ss01=18;

HI 新洲大大

想請教一下
(uint32_t)pSrc
(uint32_t)pDst  這兩個是自己找一個解碼完存放和顯存的位址嗎???

s42x這個又是???

謝謝.

楼主:
(uint32_t)pSrc=JPEG解码YCbCr数据区起点为0X24000000;
(uint32_t)pDst =屏幕(800*600*2)显示区起点为0X24010000;
s42x是我设置的一个变量,当YCbCr 4:2:0 时 =48
这些实际是计算原地址和目标地址的偏移值。
上次没有说清楚,对不起了!

楼主:
这个方案还有点问题,转换同时,屏幕也在刷新,有点闪烁,如果图片从屏幕左下角显示起,就好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方案还有点问题,转换同时,屏幕也在刷新,有点闪烁,如果图片从屏幕左下角显示起,就好多了

新洲大大

謝謝回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方案还有点问题,转换同时,屏幕也在刷新,有点闪烁,如果图片从屏幕左下角显示起,就好多了

HI 新洲大大
可否請教一下.

我試起來不行噯,就用原本的那張480X272都秀不出來.

"1、设置JPEG解码YCbCr数据区起点为0X24000000;  屏幕(800*600*2)显示区起点为0X42010000;
2、整幅JPEG图片硬件解码,数据放在0X24000000"

是少做這兩件事嗎?

解碼是用您的LoadJpegFile還是V7板原本的??
"JPEG_Decode_DMA(&JPEG_Handle, (uint32_t)_ac1, sizeof(_ac1), SDRAM_APP_BUF);"

謝謝.

楼主:
解碼是用V7板原本的,
设置JPEG解码YCbCr数据区起点为0X24000000;  屏幕(800*600*2)显示区起点为0X42010000;

#define        LCD_FRAME_BUFFER     0x24010000       // 屏幕的显存地址

#define        JPEG_OUTPUT_DATA_BUFFER    0x24000000  //(LCD_MemoryAdd +0x50000)    // PEG解码输出地址

网友(2023-06-13):
引用 楼主:
解碼是用V7板原本的,
设置JPEG解码YCbCr数据区起点为0X24000000;  屏幕(800*600*2)显示区起点为0X420100 ...

大佬你好,ST7789v2 SPI通信的屏幕可以这样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解碼是用V7板原本的,
设置JPEG解码YCbCr数据区起点为0X24000000;  屏幕(800*600*2)显示区起点为0X420100 ...

大佬你好

网友:
我不可以发布?

楼主:
可以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