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1050] 求助:USB长期测试会出现device可以收到但是发不出去

楼主(2022-05-02):
请教一下论坛的大佬:
我们在做RT1052的USB cdc通讯,RT1052是一个device设备,host设备是一个linux的板子。在长时间测试的过程中,偶尔会出现host发给device是可以收到的,但是device发给host,host收不到,这个时候RT1052调用的函数也会返回BUSY.
请问一下大佬们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我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linux  稳定性 总比WINDOWS强,在WIN 下只要有干扰就死给你看,插拔都没用,严重的要重启,我这边的设备都带这USB口,最烦的就是收到这USB方面死机投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inux  稳定性 总比WINDOWS强,在WIN 下只要有干扰就死给你看,插拔都没用,严重的要重启,我这边的设备都 ...

USB方面,Linux还真干不过Windows,太多的专利都在Windows上,这一项就遭不住。
兼容性就更不用说明了,特别是消费电子。

SEGGER介绍如何专业的测试USB Host产品稳定性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5249&fromuid=58

网友A:
引用 网友B:
USB方面,Linux还真干不过Windows,太多的专利都在Windows上,这一项就遭不住。
兼容性就更不用说明了, ...

稳定性和实时性,LINUX好很多了,WIN要做好,必须建立自己的生态。
像NI那样的从底层到驱动层到应用层,建全生态。不然靠WIN的那套机制做产品一大堆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稳定性和实时性,LINUX好很多了,WIN要做好,必须建立自己的生态。
像NI那样的从底层到驱动层到应用层, ...

仅讨论USB这一块,绝对干的它找不到北。手机,pad,U盘等各种设备兼容FAT,微软靠这个收了多少专利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