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一次麻烦版主,请教哈关于F429的IAP跳转问题

楼主(2022-05-02):
想整个IAP升级产品固件。学习了版主关于IAP的教程后,下载了坛友提供的基于F4的SD卡IAP例程。我在此基础上想改成基于U盘的IAP。也就是设备插入U盘后开机自动从U盘读取固件更新到STM32F429的FLASH中。
改完实测发现读取U盘数据和写入FLASH没问题,但刷完程序后跳转失败。
我的工程是基于STM32F429+threadX+USBX+FILEX,bootloader启动只创建了1个任务用于检测U盘。
在学习版主关于IAP的相关教程时,我有几个问题想请教哈。
1、教程中提到的要修改KEIL烧录地址和Vector Table偏移地址
Vector Table我改了0x20000,如果我只用Bootloader来更新固件,不用KEIL下载,这个烧录地址是否可以不用改?
我用的是Embedded Studio,GCC编译,请教哈这个烧录地址在哪改?我试过修改GCC的链接文件,但貌似没效果。

楼主:
各种情况试验了十几次,最后一跳成功了。我上面的修改参数都没问题。发现跳转函数放main中执行就OK,放任务里就跳就失败。可能是带系统的原因。我查ST官方例程,也是在main中跳的。就这样稀里糊涂的算是解决了吧。

网友:
常用的boot+app玩法只能往固定地址烧写。不改不行,除非动态app加载。
另外Embedded Studio修改的话,我们一般是修改的icf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