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SDIO] SD 卡初始化时卡死在FindSCR函数

楼主(2022-05-02):
while(!(SDIO->STA&(SDIO_FLAG_RXOVERR|SDIO_FLAG_DCRCFAIL|SDIO_FLAG_DTIMEOUT|SDIO_FLAG_DBCKEND|SDIO_FLAG_STBITERR)))
    {
        if(SDIO_GetFlagStatus(SDIO_FLAG_RXDAVL) != RESET)//接收FIFO数据可用
        {
            *(tempscr+index)=SDIO->FIFO;    //读取FIFO内容
            index++;
            if(index>=2)break;
        }
    }
如果不加if(index>=2)break;这句话,发现死在while循环里面。但是官方例程,包括安富莱的例程,都木有if(index>=2)break;单步调试,确实读取FIFO只读取了2次,然后就是无限制卡死在这里了。在网上查问题的时候,发现有些人加了if(index>=2)break;这句话,问题来, 是官方例程出问题了么?

楼主:
在看了一波资料,SCR的信息是64位的,确实只需要读取2次就可以了。。。但是,现在又出现问题了,容量什么其他信息都可以正确读取,SCR读取的值全部都是0。。。不知道是不是连线出错了!!!

网友A:
这个很早之前就升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很早之前就升级了。

这里好像加了超时检测了。。。昨天晚上搞了一个晚上,终于把SCR读取OK了,确实数据线连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里好像加了超时检测了。。。昨天晚上搞了一个晚上,终于把SCR读取OK了,确实数据线连错了。

嗯,找到问题就好

网友B(2023-07-30):
  网上也有很多解决方法,但都不灵光。

  while(!__HAL_SD_GET_FLAG(hsd, SDMMC_FLAG_RXOVERR | SDMMC_FLAG_DCRCFAIL | SDMMC_FLAG_DTIMEOUT | SDMMC_FLAG_DBCKEND))

  {

    if(__HAL_SD_GET_FLAG(hsd, SDMMC_FLAG_RXDAVL))

    {//卡死的时候,进不了这个条件判断的,一直到超时。

      *(tempscr + index) = SDMMC_ReadFIFO(hsd->Instance);

      index++;

    }

    if((HAL_GetTick() - tickstart) >=  SDMMC_DATATIMEOUT)

    {

      return HAL_SD_ERROR_TIMEOUT;

    }

  }

网友C(2023-11-14):
引用 网友B:
网上也有很多解决方法,但都不灵光。

你的解决了吗。我现在也是卡死在这里。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解决了吗。我现在也是卡死在这里。

如果使用的SDMMC1,注意主RAM空间仅支持AXI SR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