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STM32F407 FSMC写数据时,FSMC_NWE(PD5) 输出一直高电平

楼主(2022-05-03):
STM32F407 FSMC写数据时,FSMC_NWE(PD5) 输出一直高电平

static void MX_FSMC_Init(void)
{
  /* USER CODE BEGIN FSMC_Init 0 */

  /* USER CODE END FSMC_Init 0 */

  FSMC_NORSRAM_TimingTypeDef readWriteTiming = {0};
  FSMC_NORSRAM_TimingTypeDef writeTiming = {0};

  /* USER CODE BEGIN FSMC_Init 1 */

  /* USER CODE END FSMC_Init 1 */

  /** Perform the SRAM1 memory initialization sequence
  */
  hsram1.Instance = FSMC_NORSRAM_DEVICE;
  hsram1.Extended = FSMC_NORSRAM_EXTENDED_DEVICE;
  /* hsram1.Init */
  hsram1.Init.NSBank = FSMC_NORSRAM_BANK1;
  hsram1.Init.DataAddressMux = FSMC_DATA_ADDRESS_MUX_DISABLE;
  hsram1.Init.MemoryType = FSMC_MEMORY_TYPE_SRAM;
  hsram1.Init.MemoryDataWidth = FSMC_NORSRAM_MEM_BUS_WIDTH_8;
  hsram1.Init.BurstAccessMode = FSMC_BURST_ACCESS_MODE_DISABLE;
  hsram1.Init.WaitSignalPolarity = FSMC_WAIT_SIGNAL_POLARITY_LOW;
  hsram1.Init.WrapMode = FSMC_WRAP_MODE_DISABLE;
  hsram1.Init.WaitSignalActive = FSMC_WAIT_TIMING_BEFORE_WS;
  hsram1.Init.WriteOperation = FSMC_WRITE_OPERATION_ENABLE;
  hsram1.Init.WaitSignal = FSMC_WAIT_SIGNAL_DISABLE;
  hsram1.Init.ExtendedMode = FSMC_EXTENDED_MODE_ENABLE;
  hsram1.Init.AsynchronousWait = FSMC_ASYNCHRONOUS_WAIT_DISABLE;
  hsram1.Init.WriteBurst = FSMC_WRITE_BURST_DISABLE;
  hsram1.Init.PageSize = FSMC_PAGE_SIZE_NONE;

  /* Timing */
  readWriteTiming.AddressSetupTime = 15;
  readWriteTiming.AddressHoldTime = 15;
  readWriteTiming.DataSetupTime = 255;
  readWriteTiming.BusTurnAroundDuration = 15;
  readWriteTiming.CLKDivision = 16;
  readWriteTiming.DataLatency = 17;
  readWriteTiming.AccessMode = FSMC_ACCESS_MODE_A;
  /* ExtTiming */

  writeTiming.AddressSetupTime = 15;
  writeTiming.AddressHoldTime = 15;
  writeTiming.DataSetupTime = 255;
  writeTiming.BusTurnAroundDuration = 15;
  writeTiming.CLKDivision = 16;
  writeTiming.DataLatency = 17;
  writeTiming.AccessMode = FSMC_ACCESS_MODE_A;

  if (HAL_SRAM_Init(&hsram1, &readWriteTiming, &writeTiming)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 USER CODE BEGIN FSMC_Init 2 */

  /* USER CODE END FSMC_Init 2 */
}

网友:
有没有简单换算下,你这个时间是多长,计算不方便就示波器测试下。

readWriteTiming.AddressSetupTime = 15;
  readWriteTiming.AddressHoldTime = 15;
  readWriteTiming.DataSetupTime = 255;
  readWriteTiming.BusTurnAroundDuration = 15;
  readWriteTiming.CLKDivision = 16;
  readWriteTiming.DataLatency = 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