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改电脑电源做一个漂亮的台式电源,简单实用

楼主(2022-05-04):
https://hackaday.io/project/184598-maker-your-own-professional-bench-power-supply

从效果上来看,还是非常漂亮的,帖子里面有详细的魔改说明

网友:
其实不建议用台式机电源改,一来纹波大还缺乏限流恒流,二来旧电源寿命无保障,再一个各组电压不隔离。
实验电源功率又不大,还是拿变压器配线性稳压做成模块,几个模块拼一套电源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