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请教一下emwin列表单元格显示问题

楼主(2022-05-04):
请问emwin listview能实现下面这种显示效果吗?谢谢回答
1、隐藏表头;
2、一个单元格内,显示多行文本;

楼主:
只需要在显示文本字符串中间加换行符就行了

楼主:
但是隐藏表头这个功能怎么实现呢?查了好久资料没找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隐藏表头这个功能怎么实现呢?查了好久资料没找到

肯定可以隐藏的,我忘了用了什么方法,你可以试试先获取表头也就是Header的句柄然后用wm_hidewindow隐藏试试,还有一种是将表头的宽高设置为0再试试

网友B:
楼上网友的方法先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可以隐藏的,我忘了用了什么方法,你可以试试先获取表头也就是Header的句柄然后用wm_hidewindow隐藏 ...

嗯嗯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网友的方法先试试。

嗯嗯  已经解决了

我直接用 WM_HideWindow(hHeader)函数隐藏窗口,表头那行直接变全黑了,又按照第二种方法用HEADER_SetHeight函数把行设置为0就ok了

楼主:
教程里写了“列表控件中包含了 HEADER控件,通过 HEADER 可以方便的对列数据进行管理”,在去手册里查HEADER控件的API函数就能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