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内存问题!!!!!!

楼主(2022-05-04):
请问大哥们,我定义的数组太多了,所以提示内存满了,如下:

选上IRAM1后,提示

内部SRAM内存不够用了,请问如何解决呢?
或者可以定义数组到外部SDRAM吗?怎么定义呢?

网友A:
有1MB的RAM,全部都添加进来使用,不够了,就外部SDRAM,此贴。

像使用内部SRAM一样定义使用STM32H7的外部SDRAM,含MDK和IAR两版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8697&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1MB的RAM,全部都添加进来使用,不够了,就外部SDRAM,此贴。

像使用内部SRAM一样定义使用STM32H7的外 ...

请问您一下,我把分散加载文件导入进去之后,直接编译就会报错,怎么回事儿?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您一下,我把分散加载文件导入进去之后,直接编译就会报错,怎么回事儿?

在你的另一个帖子里面回复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