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 MDK5.37安装AC5编译器说明(2022-05-04)

楼主(2022-05-04):
AC5编译器论坛下载: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6992

官方下载及其安装说明
MDK AC5 安装(请务必安装到MDK5.37安装目录的keil_v5/arm路径
https://developer.arm.com/tools- ... ds/legacy-compilers

需要大家注册ARM章节,并再填写一个表格才可以下载:

下载后,解压出来,直接安装:

打开MDK菜单: Project - Manage - Project Items - Folders/Extensions

安装成功:

网友A:
用这个链接:
https://developer.arm.com/tools- ... ompiler-5/downloads
直接下载ARMCC,不用注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这个链接:
https://developer.arm.com/tools-and-software/embedded/arm-compiler/arm-compiler-5/down ...

谢谢,好办法。

楼主:
安装的这个需要license,太麻烦了,改成直接定向到之前MDK版本安装目录解决。

网友:
太好了,虽然一直用ac6,但是想打开一些文档学习,他们通常用ac5.

网友B(2022-08-18):
引用 楼主:
安装的这个需要license,太麻烦了,改成直接定向到之前MDK版本安装目录解决。

我在MDK的安装路径下面新建文件夹安装AC5,但是编译的时候还是报版权的错误,前面有人说从链接里面直接下载,下载下来也是一样的,还有什么办法解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在MDK的安装路径下面新建文件夹安装AC5,但是编译的时候还是报版权的错误,前面有人说从链接里面直接下 ...

安装到MDK5.37安装目录的keil_v5/arm路径

网友:
引用 楼主:
安装到MDK5.37安装目录的keil_v5/arm路径

谢谢,研究了半天才搞定

网友:
求助:如何修复版权问题??在线等
1. 坛子里下载的MDK5.37,安装/破解/运行正常
2. 坛子里下载的AC5.06,安装在V5.37的/ARM目录下,编译时提示有版权错误

网友(2022-09-27):
我安装在ARM下面了怎么还是报错

网友C:
怎么弄的能教下我吗

网友D:
论坛链接丢了,arm官方下载不了,有网盘链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论坛链接丢了,arm官方下载不了,有网盘链接吗

在别的地方下到了,分享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x7cWj3jscMS6eNnfSksd9w
提取码:uzyz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弄的能教下我吗

这个一定安装到对应的目录才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怎么弄的能教下我吗

安装时选择目录:
1. 在V5.37的/ARM目录下,新建一个文件夹,起个好记的名字,比如:ARM_Compiler_5.06u7
2. 安装时选择路径,点上面的 ARM_Compiler_5.06u7目录
注意:直接安装在ARM目录下无效,必须是ARM目录的子目录

网友:
貌似相关的软件,藕蔤 也在 慢慢的收紧了吧 ?

网友(2024-01-30):
引用 网友E:
安装时选择目录:
1. 在V5.37的/ARM目录下,新建一个文件夹,起个好记的名字,比如:ARM_Compiler_5.06u ...

正解,
正常使用,详细说明清楚,符合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