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 NetXDUO移植H7出错

楼主(2022-05-04):
目的:通过CubeMx搭建移植环境,移植NetXDUO模板工程。
现有处理:①MX直接生成ThreadX和NetXDUO支持包;②注释MX提供的ETH.C/H文件,方便移植模板提供的驱动文件nx_stm32_eth_driver.c/h;
现有结果:不加NetXDUO组件,可以实现正常的任务创建,比如按键打印和LED闪烁。但加了NetXDUO支持包就无法实现简单任务。
目前的配置,关于MPU和FMC已经核对过,ThreadX只是修改了系统节拍,NetXDUO直接勾选,MX自动生成。通过启动文件修改了堆栈大小。

调试出现的问题有两个(用的AC6):
①取消ITCM空间的勾选时,编译会报错:
已尝试注释报错提示的变量内容或者重定义了该变量,但仍解决不了。勾选ITCM就没有报错信息。
Image$$RW_IRAM1$$ZI$$Limit        @ 创建第一个可用地址

②在勾选ITCM无报错的情况下,进行调试,结果无法进入调度器,而是卡停在了内存池的创建上,具体卡停的地方:
创建可用内存池块失败。

是因为问题①导致的问题②么?对这个地方不是很明白,请大佬解惑。
出错工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4vSM0Ha78RI-g8KVu145Fg
提取码:1234
--来自百度网盘超级会员V4的分享

网友A:
改成这样就可以了,你要使用RW_IRAM1才会有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成这样就可以了,你要使用RW_IRAM1才会有定义。

我明白了,谢谢大佬,我下去自己再补补这方面知识

楼主:
目前有个新问题,在移植完毕后,工程打印发现,任务优先级没有完成上电后的修改,调试程序发现卡在图片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目前有个新问题,在移植完毕后,工程打印发现,任务优先级没有完成上电后的修改,调试程序发现卡在图片处。

你的PHY芯片用的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PHY芯片用的什么

用的就是dm9162,和例程模板一样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的就是dm9162,和例程模板一样呀。

那只能一点点排查了,对比我们的例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只能一点点排查了,对比我们的例子。

好的!我再慢慢调试看看!谢谢硬汉哥